[应用相关]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区别都是什么

楼主(2022-03-20):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区别都是什么?

网友A: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网友B:
电压反馈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没有反馈。

网友C:
电流反馈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仍有反馈。

网友D: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是与具体设计有关的,两者没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即,与外部环境无关。

网友E: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指的就是反馈信号在输出端的取样是电压还是电流 。

网友F: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基本组态,根据从输出端的取样方式来说可以分为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

网友G:
将信号输出端接地,如果反馈信号立即消失,则说明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信号依然存在,则说明是电流反馈 。

网友H:
电压反馈,反馈的量是电压。

网友I:
在输出端,如果反馈网络与负载以并联方式连接到输出节点上,为电压反馈 。

网友J:
在反馈是“电压反辣或“电流反辣判断上,常用的方法是短路法。

网友K:
电压负反馈与电流负反馈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L:
串联并联看输入,电压电流看输出。

网友M:
若反馈信号还存在,则说明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不成比例,而是与输出电流成比例,是电流反馈。

网友N:
看反馈网络与输出端的连接方式,如果反馈网络与信号输出端直接相连,则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网络并没有与输出端直接相连,则是电流反馈.

网友O:
根据反馈信号在信号输入端的运算方式可以分为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所以基本组态有四种:电压串联,电压并联,电流串联,电流并联。

网友P:
输出端部是接发射的,就是电压。

网友Q:
将输出短路,如果依然有反馈回去,说明是电流反馈;否则就是电压反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