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楼主(2022-03-20):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网友A: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去耦是要除掉不想要的高频噪声,旁路是尽量减小信号的损失。

网友C:
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供电电路中得高频噪声,旁路电容是讲信号电路中不需要的频域的信号通过电容衰减到低。

网友D:
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供电电路中得高频噪声的啊。

网友E:
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F: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G:
旁路电容滤除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是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波。

网友H:
对于控制器和处理器这样的数字器件,同样需要去耦电容,但原因不同。这些电容的一个功能是用作“微型”电荷库。在数字电路中,执行门状态的切换通常需要很大的电流。

网友I:
一般来说,容量为uf级的电容,像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对高频信号,表现出较强的电感性,阻抗较大。

网友J: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K:
旁路 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L:
去耦电容主要是在电源支路上。

网友M:
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 使电容的引线最短,线路电感最校 · 选择适合的额定电压和介电常数的电容。

网友N:
旁路电容的作用就是将系统中的高频噪声旁路到GND。

网友O:
串联入电路中所谓的旁路就是给交流信号提供另外一条通路。

网友P:
一般是在电源引脚和GND之间并联一些容值较小的 。

网友Q:
通过充放电加以平滑的电容,这种电容一般都是电解电容 。

网友R:
旁路电容_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