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1.8v电源

楼主(2022-03-20):
做图像处理系统,前端的感光芯片需要1.8v电源,但主板上是3.3v电源,需要转换

网友A:
不知道LM1117-1.8V的输入电压是3.8V,输入3.3V可以用吗?

网友B:
一般常用AS1117,有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可以参考LM3673、TPS72018、LM3670等芯片。

网友D:
使用线性稳压芯片  基本就可以搞定   问题不大。

网友E:
直接的在采用一个3.3V转1.8V的LDO的就可以了啊,LDO的外围电路的也不复杂的。

网友F:
3.3V转1.8V的降压芯片很多啊。

网友G:
这个电流等级,  不知道电压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