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变压器的工作频率多少

楼主(2022-03-20):
比如我使用的变压器上标注50/60 HZ,但是我输入几K的正弦波输出也没受多大的影响。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远大于标注的工作频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变压器工作频率问题:理想变压器跟频率无关.实际上变压器跟频率有关。

网友B:
音频变压器尽管采用特殊绕法,频率响应曲线还不能做到"一直线".

网友C:
如果忽略漏磁通和导线电阻,则原、副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近似等于原、副边的电压。

网友D:
变压器如果次级没有接负载,就是一个电感,同样的电压,不同的频率,在电感上有不同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电流越小,当电流变小、频率变大,结果是电流的变化率不变。

网友E: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网友F:
我现在测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初级线圈接个函数发生器,然后直接去次级测试输出电压。是不是意味着工作频率高于标注的工作频率,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有影响?

网友G:
就是做个变压器AC升压,做后级转换成高压DC的输入电压。

网友H:
频率范围和匝数,磁芯有关,普通工频变压器由于使用铁心。

网友I:
频率高了之后或加大涡流损耗,由于匝数较多(相对高频变压器),电感较大,会降低最大功率,低频也是类似,会加大空载功率。

网友J:
除了绕线,   变压器的铁芯材料也是影响工作频率范围的重要因素.

网友K:
比如硅钢片, 其薄度限制着频率上限, 越薄频率也越高.
当然铁氧体的频率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