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41 Flash地址上进行读写数据问题?

楼主(2022-03-20):
在Flash地址上面划分几个地址用于存储硬件上的相关配置参数,同时通过串口可以修改相关配置参数,掉电能够保存相关数据。函数包含:
第一次数据写入:
FLASH_Wipe_Configuration_RAM(FLASH_WIPE_CFG_PAGE,Flash_RW_Address1);
FLASH_WriteNByte(Flash_RW_Address1,Default_Adress_data1,2);

第二次接收数据写入:
FLASH_Wipe_Configuration_RAM(FLASH_WIPE_CFG_PAGE,Flash_RW_Address1);
FLASH_WriteNByte(Flash_RW_Address1,Adress1,2);

FLASH_ReadNByte(Flash_RW_Address1,Read_Data,2);
USART_Send(USART1_SFR,Read_Data,2);

出现的问题 :
第一次数据写入成功,并通过读数据知道写入成功,
第二次数据写入的时候,通过读数据 还是第一次的数据,请教下 各位大佬是否有遇到此类问题?是否跟我的配置有关系?

楼主:
主要还是配置的问题导致的,
将FLASH_Wipe_Configuration_RAM(FLASH_WIPE_CFG_PAGE,Flash_RW_Address2) 调整为
FLASH_Wipe_Configuration_RAM(FLASH_WIPE_CODE_PAGE,Flash_RW_Address2) 。往里面写的数据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