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LDC-一般直流无刷电机的转速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03-20):
为什么提这么一个问题呢?因为这涉及对霍尔元件的信号的捕捉问题。

网友A:
对这方面知识同样不懂,我们这边还有有刷串激励直流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方面知识同样不懂,我们这边还有有刷串激励直流电动机。

有刷串激励直流电机主要用在哪几个方面?是不是比无刷电机扭矩要大一些,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串激励直流电机主要用在哪几个方面?是不是比无刷电机扭矩要大一些,各有各的优势吧。 ...

这个是矿用电瓶车,用来拉矿车的,居然还是串电阻调速形式。

网友B: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矿用电瓶车,用来拉矿车的,居然还是串电阻调速形式。

那得很大电阻吧

楼主:
霍尔信号采用扫描模式,不用外部中断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很大电阻吧

阻值很小,就是功率很大,感觉矿上的东西都是垃圾,电工除了会接线头就是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很小,就是功率很大,感觉矿上的东西都是垃圾,电工除了会接线头就是吹牛! ...

体积很大吧?水泥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积很大吧?水泥电阻?

这个没有拆开看过,就是一堆过时的垃圾产品,研究属于浪费时间。

网友C:
高速的都是无霍尔的,10万转都可以。我有一个6万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刷串激励直流电机主要用在哪几个方面?是不是比无刷电机扭矩要大一些,各有各的优势吧。 ...

串励直流电机主要用在低速、启动(制动)时要很大力矩的(最大力矩就在0速时),特性非常软。
比如,汽车(发动机)的启动电机、电动工具的电机、洗衣机有刷电机(用于交流、单个可控硅调速)、电力拖动(比如电动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矿用电瓶车,用来拉矿车的,居然还是串电阻调速形式。

这种场合,可靠性应该是首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霍尔信号采用扫描模式,不用外部中断可以吗

电机会鬼叫。效率下降. 另外,最好插入 DPLL 解决抖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都是无霍尔的,10万转都可以。我有一个6万转的。

无霍尔怎么换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会鬼叫。效率下降. 另外,最好插入 DPLL 解决抖动问题。

DPLL是啥么?

网友D:
数字锁相环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锁相环缩写

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E:
几千到几万的转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霍尔怎么换相呢

反电动势检测就可以知道过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电动势检测就可以知道过0点。

嗯,谢谢

网友F:
主要看用途吧,小东西风机一般要到25000-30000转,割草机8000多,地钻,冰钻,绿篱机等产品应用和是马达直驱动还是有变速箱来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霍尔怎么换相呢

通过算法咯,我们现在也在帮客户带HALL转无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