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AT32F425-R8T7-7开发板移植2.4寸ILI9341液晶显...

楼主(2022-03-21):
AT32F425-R8T7-7开发板移植2.4ILI9341液晶显示屏测试
一、开箱的仪式感
春节假期块结束的时候,看到21ic.com论坛的评测活动又开始了,机会很是难得,写了申请材料,就盼望着。
盼望着,后来有工程师联系我,询问是否需要样品,等等。还谈了一些特别的工具之类。我想应该会有配备调试器的。当然,作为初学者,我接触过的单片机,最早是stc89c52,那时候买了一个套件,自己焊接的,还学了protel99se 来画板子,终于了解PCB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是12年前了。后来出现了Arduino热潮,感觉驱动啥的都做好了,太方便了,只要关心你需要做的工作的流程就行了,渐渐的就不再静心来学习新知识了,或者是因为有些害怕困难了。使用Keil u2开发51,使用Arduino IDE Arduino代码,好多年过去了,keil已经升级为MDK,然后中国芯越来越多了,感到很振奋。可惜精力不如以前了,要是搞一个ArduinoBSP包也是极好的,因为这可以方便打入教育市场。还是基本功不扎实,需要认真的啃代码。
这样子参加测评活动,一开始定的目标挺高的。眼高手低,不想点灯来作为发帖子的主题,因为高手们已经发过了。打开论坛,满眼都是测评,有熟悉的FFT测试。我前一阵子也做了FFT算法的学习,也打算跑在arm32上,其实真的很合适,因为AT32F425-R8T7-8这颗芯片是有FPU,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可以做很好的数字信号处理。这也是一个Flag吧。
过了一阵,收到了公司从北京发来的开发板。我以为所谓的工具是很奇特的,也是可以支持 MDK开发环境的。而且开发板有AT-Link,可以做仿真调试用,很方便做原创性开发。
看看漂亮而富有冬奥会主题的包装设计把。有点冰墩墩的萌。
1 AT-START-F425开发板
2 AT32F425-R8T7-7
这块开发板设计时很讲究的,有一个标准的Arduino Uno 接口。我的科技实验室的学生黄同学痴迷Arduino,留在实验室里有一块彩色液晶屏,已经吃灰很久了。让它点亮发挥它的真本事那该有多好。于是开始寻找合适的代码。某宝上的商家有一块一样的屏,有资料链接,下载下来,是stm32f103的驱动代码。我感到有压力。习惯了Arduino那种标准化的库的学习使用,觉得找不到方向。但是受到论坛上大家的移植的作品的鼓励,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在原有驱动代码的基础上,适配到AT32F425的。只是要先了解驱动代码的实现原理和关键的部分。先实现对液晶显示部分功能的移植。里面还有sdcard驱动和touch触摸屏的驱动部分。
3 带有UNO接口的液晶模块的正面
4 ILI9341的液晶模块,接口是arduino uno
二、ILI9341液晶屏的自带驱动
资料里面的驱动,Arduino Uno的驱动差距实在太大,是atmega8gcc代码。和at32F425比较接近的应该是 stm32的代码包。而且还是mdk4版本的。折腾了一番,上网看了一些资料,需要下载pack,还有legacy support 包。我弄好了,Rebuild一遍,没有问题。
Stm32我没有学过,但是基本上很像arm 核的风格。Cmis, drvier, board, peripheral等代码结构里面,从启动到时钟设置,到延迟,到各种外设。
最重要的差异就是时钟。Stm32F103一般时钟是72 Mhz ,GPIO的时钟频率被分配了为50MHz AT32F42596MHz,8Mhz * 12,倍频来的。不知道咋整。
驱动液晶屏的关键就是对GPIO的学习和理解。通用的GPIO的设置,参考各种支持包的例程,基本都包含了时钟设置,输入输出模式设置,数字模拟设置,更复杂的是复用,驱动液晶基本上是最简单的数字输出模式。参考标准例程gpio,心里还是有谱的。
三、AT32F425 UNO兼容接口
先把硬件连接好,接好后当然只是亮起了白屏。
5 ILI9341液晶模块的引脚数据
需要认真的记录下接线的gpio口,在代码移植中,这是极其重要的。
6 AT-START-F425v1.0 开发板的Uno接口。
四、移植的代码修改
1.延时函数
在和液晶通信时,关键的是接线要对,还有时序一定要对。所以延时函数很重要。AT32F425BSP支持包中,已经有很好的延时函数了。
把原来的
#include ”delay.h”
更换为
#include "at32f425_board.h"
就可以了。这样就有了delay_us()delay_ms()可以供其它控制逻辑使用了。
2.控制线和数据线
在芯片和芯片的通信中,有控制信号,也有数字信号。这些信号线的连接,是个精细活需要认真记录。
lcd.h中重新定义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的位操作代码。
#define        LCD_CS_SET  GPIOB->scr = GPIO_PINS_0    //片选端口          PB0

#define        LCD_RS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4    //数据/命令           PA4

#define        LCD_WR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1    //写数据        PA1

#define        LCD_RD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0    //读数据        PA0

#define        LCD_RST_SET        GPIOC->scr = GPIO_PINS_1    //复位        PC1

#define        LCD_D0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9   //D0 set PA9

#define        LCD_D1_SET        GPIOC->scr = GPIO_PINS_7   //D1 set PC7

#define        LCD_D2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10 //D2 set PA10

#define        LCD_D3_SET        GPIOB->scr = GPIO_PINS_3   //D3 set PB3

#define        LCD_D4_SET        GPIOB->scr = GPIO_PINS_5   //D4 set PB5

#define        LCD_D5_SET        GPIOB->scr = GPIO_PINS_4   //D5 set PB4

#define        LCD_D6_SET        GPIOB->scr = GPIO_PINS_10 //D6 set PB10

#define        LCD_D7_SET        GPIOA->scr = GPIO_PINS_8   //D7 set PA8

#define        LCD_CS_CLR  GPIOB->clr = GPIO_PINS_0    //片选端口          PB0

#define        LCD_RS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4    //数据/命令  PA4

#define        LCD_WR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1    //写数据        PA1

#define        LCD_RD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0    //读数据        PA0

#define        LCD_RST_CLR        GPIOC->clr = GPIO_PINS_1    //复位        PC1

#define        LCD_D0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9   //D0 CLR PA9

#define        LCD_D1_CLR        GPIOC->clr = GPIO_PINS_7   //D1 CLR PC7

#define        LCD_D2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10 //D2 CLR PA10

#define        LCD_D3_CLR        GPIOB->clr = GPIO_PINS_3   //D3 CLR PB3

#define        LCD_D4_CLR        GPIOB->clr = GPIO_PINS_5   //D4 CLR PB5

#define        LCD_D5_CLR        GPIOB->clr = GPIO_PINS_4   //D5 CLR PB4

#define        LCD_D6_CLR        GPIOB->clr = GPIO_PINS_10 //D6 CLR PB10

#define        LCD_D7_CLR        GPIOA->clr = GPIO_PINS_8   //D7 CLR PA8

//AT-START-F425 v1.0 data port

// LCD_D7  --  PA8

// LCD_D6  --  PB10

// LCD_D5  --  PB4

// LCD_D4  --  PB5

// LCD_D3  --  PB3

// LCD_D2  --  PA10

// LCD_D1  --  PC7

// LCD_D0  --  PA9

数据总线的操作比较麻烦。为了更快操作,可以使用某一组端口,比如GPIOB8个脚,比如GPIOB8~GPIOB15来和D0~D7通信。但是因为要方便使用UNO接口,而AT32-F425开发板上的对应接口没有这么刚好。所以需要定义位操作,对需要送到数据按位来设定。从而每一次传输,都需要判断位,然后进行位设置或位清零。这个方法可以,但是费时间。为了更高速,可以尝试应用接线来做。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口操作宏实现。
#if LCD_USE8BIT_MODEL==1   //8bits pararell mode,8bits data in high 8bits of u16t

#define DATAOUT(x){\

if((x)&0x0100){\

LCD_D0_SET;\

}\

else{\

LCD_D0_CLR;\

}\

if((x)&0x0200){\

LCD_D1_SET;\

}\

else{\

LCD_D1_CLR;\

}\

if((x)&0x0400){\

LCD_D2_SET;\

}\

else{\

LCD_D2_CLR;\

}\

if((x)&0x0800){\

LCD_D3_SET;\

}\

else{\

LCD_D3_CLR;\

}\

if((x)&0x1000){\

LCD_D4_SET;\

}\

else{\

LCD_D4_CLR;\

}\

if((x)&0x2000){\

LCD_D5_SET;\

}\

else{\

LCD_D5_CLR;\

}\

if((x)&0x4000){\

LCD_D6_SET;\

}\

else{\

LCD_D6_CLR;\

}\

if((x)&0x8000){\

LCD_D7_SET;\

}\

else{\

LCD_D7_CLR;\

}\

}

#else

#define DATAOUT(x) {}; //16位模式 没有实现

#endif

3.用于控制线和数据线的GPIO设置
我们知道必须对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用到的GPIO口进行设置。
认真学习led_toggle 例程,也参考了论坛上的教程。发现进行GPIO设置,最好是同一个Port的几个引脚一起设置。分为时钟使能、输入输出模式设定、上拉下拉状态设定等。这个函数中就定义好了控制总线和8位数据总线。要注意的是,AT32F425开发板是信号的发送方,所以设定为数字输出,而且是推挽输出。而液晶模块整个过程中只简单的负责接收信号,没有反馈给开发板。这个对于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是简单可行的。
void LCD_GPIOInit(void)

{

//stm32 librari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5;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

//stm32 libraries

//at32f425 lib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DATA and CTRL gpio Port A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 A  0 1 4 5  7 15 9 8 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GPIO_PINS_1|GPIO_PINS_4|GPIO_PINS_5|GPIO_PINS_7|GPIO_PINS_15 |GPIO_PINS_9 |GPIO_PINS_8 |GPIO_PINS_10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DATA and CTRL gpio Port B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 B 0 10 4 5 3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0|GPIO_PINS_10|GPIO_PINS_4|GPIO_PINS_5|GPIO_PINS_3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DATA and CTRL gpio Port C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 C 1 7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52. }

五、移植的结果
7测试的最终结果
六、致谢
感谢21ic.com论坛,感谢ARTERY雅特力科技,感谢论坛上无私分享实验成果的伙伴们,希望这微小的探索,可以有点用。
参考文献来源
www.arterytek.com
www.taobao.com

源代码:

楼主(2022-06-22):
居然没有一个回帖。。。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如下github也有把Arduino移植到AT32F403A  AT32F435上
https://github.com/FASTSHIFT/Arduino-For-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如下github也有把Arduino移植到AT32F403A  AT32F435上
https://github.com/FASTSHIFT/Arduin ...

Arduino可以拓展硬件应用的边界,可以大大方便科研人员和教师来做原型开发。参考ESP8266 和ESP32的影响力。

网友B:
F425的板子非常棒。

网友C:
屏幕的刷新的速度怎样

网友D:
后期可以测试一下相关的代码了。

网友E:
gui推荐使用哪个

网友F:
16位的彩色屏幕吗

网友C:
只用过oled的。

网友G:
这个不错。资料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gui推荐使用哪个

gui应该有层次抽象的,抓住移植时和硬件层打交道的接口API的工作原理做重点研究,特别是时序控制,图形数据缓冲,图形数据传输等方面。这个挑战性更强。

网友H(2022-10-19):
哈哈,同款屏幕,便宜实惠 https://bbs.21ic.com/icview-3162808-1-1.html

网友I:
ILI9341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J:
能不能使用gui来显示汉字和图片呢

网友K:
如何清除一行LCD数据

网友L:
如何驱动3.2寸TFT ILI9341液晶屏

网友M:
怎么实现lcd上即显示图案,又显示文字

网友N:
AT32F425怎么在TFT屏上显示中文 不用字库

网友O:
这个代码可以实现文字和图片的混合输入吗

网友P:
驱动ILI9341的lcd能写进数据,屏却没反应,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