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main里面的while循环里的w5500的send函数能被中断么?

楼主(2022-03-21):
主控mcu是stm32l4r5zgtx,spi2外接ADC,ADC的RDRY接EXIT3中断,200k左右的24位采样,两个2046字节的buf交替通过w5500往PC机发送一包,画出来的图形发现每2046/3=682点都会丢数,改成510的包,发现是510/3=170点会丢数,只不过丢的少一点。
怀疑是send函数影响ADC的中断收数,这个要怎么做才能不丢数呀!!!

网友A(2022-07-09):
可能是你与上位机协议的事儿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B:
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可以找个5500demo,跑通再说,然后再加ADC试试

网友D:
可能是优先级的事儿,你改改呢?

网友E:
我觉得你W5500可以考虑用SPI+DMA的方式,可能就不会出现丢包情况了

网友F:
你往主机发数据,是采用什么协议的啊?

网友G:
应该是能够被中断的吧

网友H:
. 你可以换种方式实现,就用DMA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I:
对啊,sendSPI优先级比较高吧,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J:
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程序如何运行的

网友K:
你考虑用ST的内部的DMA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L(2023-03-01):
看你的占先优先级设置,和副优先级的设置,不过同一占先优先级的话,肯定不可能这样嵌套的。你得等前一个中断完了后再进下一个中断

网友M:
可能问题在上位机上

网友N(2024-05-1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O: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P: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Q: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R: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