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VET6复位无法重启问题

楼主(2022-03-21):
先是通过SWD升级程序无法复位重新启动,再后面就是复位引脚输入复位信号也不能复位重新启动,一执行复位操作后就处于卡死状态,只有重新上电可以正常跑。硬件方面:最小系统电路跟能正常跑的电路相同的,复位脚默认拉高,BOOOT0/BOOT1默认都拉低。软件方面:把同一个程序下载到不同的板子上可以正常复位,用别的同芯片的正常复位程序烧过来也是不能正常复位。请大佬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2022-08-27):
SWD下载无法重新启动是正常的,需要你来配置的

网友B:
正常来说,复位之后就应该能重启了

网友C:
. 你是不是复位电路没弄好呀?

网友D:
复位的电容你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E:
可以把你电路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F:
正常来说BOOT1是不需要设定了,随机即可

网友G:
你说程序下载到别的板子上是可以正常复位的?

网友H:
你可以先换一下板子,可能是电路焊接有问题了吧

网友I:
别的板子下载之后,也不能用RST复位,只能断电重启是么

网友J:
建议你把复位的电容稍微调大点,104就行,然后想知道重新上电之后是正常运行,不会出现死机情况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