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UMX定时器1中断回调函数就是进不去咋办?

楼主(2022-03-22):
已经在CUBUMX里面配置好中断了,初始化的时候也打开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 启动定时器中断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 TIM_CHANNEL_3);
就死活进不去,回调函数函数里面就放了个点灯翻转

网友A:
你先看看中断就去没有

网友B(2022-04-29):
你调试一下吧,正常来说定时器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C:
你找个demo呗,hal生成的需要自己初始化的,你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D:
你是不是通道选择的不对啊?

网友E:
你用仿真器跟踪一下试试吧,不然很难说

网友F:
正常来说是能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