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时序图及crc问题

楼主(2022-03-23):
question one:下图是我截得spi通信图,那个CPHA=1下面的两个波浪线啥意思?
question two:spi有crc功能,那如果我用stm32和一个不具备crc功能的从机也就是slave通信的话,那我开启crc会不会不能通信?我理解crc是在每帧数据后面插入了一组监督码,跟着数据一起发过去。因此不能通信,是这样吗?

网友A:
这个波浪线和CRC没关系,是省略的意思,一一帧的SPI可能会很长,图上面不可能把所有的波形都画出来,用波浪线表示这中间有很多的波形省略了。我不知道哪款没有硬件CRC,但是如果没有可以软件模拟。

网友B:
你提到的波形符号没啥特别意思,表示省略的意思,即脉冲个数没具体画完。

至于你提到了开启CRC,从SPI没有CRC是不影响通信的,只是开启CRC的master那边也没起作用。因为接收这边不检测。

网友C:
一般时序图,关注的是起始信号,
数据部分因为真实数据与收发内容相关,示意一下,用波形符号省略中间部分

网友D(2023-11-05):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E: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F: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G: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H: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I: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G: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J: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K: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J: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H: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H: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H: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H: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