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高级定时器为什么开启不了定时中断?

楼主(2022-03-22):
STM32f103c8t6的tiM1的开启不了定时中断,以下是我的代码。希望各位大佬能指出其中的错误。

  • int n=0;
  • void TIM1_Init(voi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使能APB2时钟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时钟分频,设置定时器时钟 CK_INT 频率与数字滤波器采样时钟频率分频比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100-1;//重装载值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00-1;//预分频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x00;//重复计数器
  •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TIM_CleaRFlag(TIM1,TIM_FLAG_Update);
  •         TIM_ITConfig( TIM1, TIM_IT_Update| TIM_IT_trigger, ENABLE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UP_IRQn;//TIM1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先占优先级0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从优先级3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1,ENABLE);//使能定时器
  • }
  • void TIM1_UP_IRQHandle(void)
  • {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
  •                 n++;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位
  • }

我将n扩展到主文件,用oled屏幕显示,但是n一直等于0,定时器1的计数器的值也等64。

网友A: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配置了吗

网友B: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