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使用基于CH340的USB转TTL电平的串口连接STM32F407的UART...

楼主(2022-03-21):
使用基于CH340的USB转TTL电平的串口连接STM32F207的UART口时为什么会存在误码情况?
为什么使用基于CH340的USB转TTL电平的串口连接STM32F407的UART口时会无误码呢?

网友A(2022-07-09):
是个问题。

时钟及波特率差异方面的问题? 换换波特率试试。

网友B:
换波特率怎么样了楼主有试下吗

网友C:
误码情况很多,线不好容易出现误码

网友D:
误码你可以看看你的波特率是不是设置太高了啊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得看你的配置情况,一般115200就不容易出现误码情况的

网友F:
你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传输快,或者频率高导致的

网友G:
周围是不是有干扰啊,正常CH340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你操作原因吧,你把波特率设置小一些看看

网友I:
误码是有规律的么,还是没规律的啊?有规律可能是你的程序原因

网友J:
接入这俩MCU都有误码情况么?你考虑换个串口模块试试吧

网友K:
正常STM32的电平是3.3V的,你用CH340是不是也3.3V的通信电平啊?

网友L:
误码情况很正常的,线材,距离,还有波特率,还有频率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