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解决Keil软件里中文注释出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设置Chinese GB2312(Simplified)
貌似没用啊

网友A:
改成Chinese GB2312后,需要在重新复制或者输入文字试试

网友B:
你的keil版本是多少的?升级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Chinese GB2312后,需要在重新复制或者输入文字试试

应该跟keil无关,
被监控加密的软件给弄的,联系支持给添加到白名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