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F103系列,是尾缀相同就可以考虑替换么

楼主(2022-03-21):
在替代ST的过程中,
是不是同系列的,优先考虑,或者只考虑尾缀就可以尝试了

网友A:
F103系列兼容的,硬件是上P2P,可替代。

网友B(2022-07-29):
需要看规格书,看软件要不要改

网友C(2022-09-10):
查一下规格书

网友D(2022-11-10):
基本上是这样的,航顺兼容ST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你可以先看看数据手册,对应一下硬件的接口,如果都对上了,再试试软件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能完全替代,或者选择APM也行

网友G:
你问问代理商呗,代理商应该能知道是否能完全替换吧

网友H:
对,要考虑一下同系列的,比如ST的F103要对应HK的F103

网友I:
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完全替换,楼主可以保证硬件如果是完全对应上的话,软件可以自己微调的

网友J:
尾缀相同应该不行吧,得系列相同,然后尾缀相同才行

网友K:
最好还是查查数据手册,不然不好弄,不好直接替换

网友L:
楼主用的是哪个系列?我之前用STM32F103C8T6可以用HK32F103CBT6替代的

网友M:
应该是可以直接可以替换,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N(2023-01-03):
同系列的相同后缀芯片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