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引脚如何驱动负载

楼主(2022-03-21):
(无正文)

网友A:
三级管、MOS管、继电器都可以。

楼主:
一般选择哪种形式,如何决定呢,预估负载电流?

网友B:
看负载功率,
mos可能电流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选择哪种形式,如何决定呢,预估负载电流?

负载电流和负载电压都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另外还有是否需要频繁的开关

网友D:
首先你得负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