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HJ128GP506A I/O,定时器中断操作

楼主(2022-03-21):
操作PIC24 I/O
PIC24是一款16位的单片机,它的I/O操作和STM32差不多,但是比STM32更简单。
操作PIC24的I/O输出高低电平需要配置一下寄存器:
1.TRISx,该寄存器控制I/O的输出方向,x表示端口类别,比如TRISA就是操作A端口输出方向的,TRISx = 0,表示输出;TRISx = 1,表示输入。
2.PORTx,该寄存器用于读I/O口的值,写该寄存器会输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具体是写入到数据锁存寄存器当中。
3.LATx,数据所存寄存器,当TRISx为0时,写该寄存器可使相应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4.OCDx,开漏输出寄存器,暂时不用配置。普通输入输出不用管。

下面是一个I/O配置的简单例子:
TRISD &= ~(1 << 7);           //配置D7端口为输出
PORTD |= 1 << 7;              //D7输出高电平
//LATD |= 1 << 7;             //D7输出高电平,应该使用这一句代码

配置PIC24的定时器及其中断
PIC24定时器有9个,TIMER1为A类定时器,2,3,4,5为B类定时器,6,7,8,9为C类定时器,B类定时器可以和C类定时器组成32位的定时器。我使用的是TIMER1,它有三种工作方式:
1.定时器功能
2.同步定时器功能
3.异步定时器功能
这三种的区别在于:第一种是内部时钟源驱动的,第二、三中是外部时钟源驱动的。
配置定时器工作的流程如下:
1.关闭定时器
2.选择时钟源
3.配置门控
4.配置预分频系数
5.配置计数器
6.配置计数值。
7.设置定时器中断优先级
8.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9.开启定时器中断
10.开启定时器

下面是利用定时器和I/O实现LED闪烁的代码:
/*
* File:   main.c
* Author: WJL
*
* Created on August 3, 2021, 4:02 PM
*/

#include "xc.h"

//PIC24HJ128GP506A定时器初始化
void PIC24_Timer1_Init(void)
{

    T1CONbits.TON = 0;                            //disable Timer1
    T1CONbits.TCS = 0;                            //select external clock
    T1CONbits.TGATE = 0;
    T1CONbits.TCKPS = 0x00;
    TMR1 = 0x00;
    PR1 = 0x63D0;

    //TIMER1中断配置
    IPC0bits.T1IP = 0x02;                         //设置中断优先级
    IFS0bits.T1IF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IEC0bits.T1IE = 1;                            //使能TIMER1中断

    //启动TIMER1
    T1CONbits.TON = 1;
}
void LED_Init(void)
{
    TRISDbits.TRISD7 = 0;                 //选择输出模式
//    PORTDbits.RD7 = 1;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PIC24_Timer1_Init();
    while(1){

    }

    return 0;
}

//TIMER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_no_auto_psv__)) _T1Interrupt(void)
{
    static uint16_t cnt = 0;
    static uint8_t sta = 0;
    //中断服务例程
    cnt++;
    if(cnt == 100){
        cnt = 0;
        sta = !sta;
        PORTDbits.RD7 = sta;
    }
    IFS0bits.T1IF = 0;                              //清除中断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