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看能不能驱动液晶屏

楼主(2022-03-21):
一款MCU
怎么判断它是否可以驱动液晶屏

网友A:
这个就看液晶屏的接口了。

网友A:
如果液晶屏需要的接口,单片机上具备就行。
否则就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液晶屏的接口了。

是啊,感觉接口很复杂,有好多种

网友B:
一般屏的厂家会提供参考

网友C:
一般是看看官网,看看开发板,问问屏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