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问下与st相当的芯片

楼主(2022-03-21):
stm32f103ret6

灵动哪款和这个相当,可以替代的那种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那个对照表,可以搜一搜

网友B:
那也是这个系列的差不多

网友C:
想如何替代呢

网友D:
先看看货源稳定否啊

网友E:
那也得有小的修改哈

网友F:
型号应该是类似的了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