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示波器无源探头X1和X10档原理

楼主(2022-03-21):
价格:1000 元
每一位接触电子电路工程师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示波器,在示波器中,使用的最普遍的是示波器的无源探头,例如:P6100示波器探头。
普通无源探头结构示意图
探头的x1和x10是用来调节输入信号的阻抗从而调节分压比例,以方便在示波器的界面显示。档位的关系就是10倍,因为线路中串联了9MΩ电阻,与示波器内部的1MΩ形成了分压1*Vin/(1+9)。
通常在测量信号时参考注意事项:
(1)示波器探头在测量时,每次使用前都应当配合该次测量的示波器输出的测试信号,旋转探头的可调节电容,确保示波器检测校准波形是一个完整的方波。示波器一般自带一个输出方波的测试端子,用于校准探头。校准以后才开始测量其它信号。
普通无源探头校准
(2)如果信号的驱动能力非常弱,信号电压幅值非常低时,用X10档,同时设置示波器显示也为X10档。
(3)测量较高电压例如6-30V(不推荐直接测量交流220VC,推荐测量交流电压使用隔离电压探头),为保护示波器和探头意外损伤,推荐优先用X10档。
上述就是关于示波器无源探头X1和X10档原理,如您在是使用中有其他问题,欢迎访问咨询普科科技官网:www.prbtek.com

网友A:
围观一下,感觉这个探头非常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