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复习题

楼主(2022-03-21):
1、8051单片机是(  C  )位单片机。
A.16 B.32 C.8 D.64
2、单片机是将( D )等做到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中的微型计算机。
A.CPU、RAM、ROM B. CPU、寄存器、I/O接口
C. CPU、RAM、寄存器 D. CPU、RAM、ROM、I/O接口
3、MCS-51单片机并行口的数目为( D )。
A.1个 B.4个 C.16个 D.32个
4、中断服务程序的返回指令必须是(  B  )。
A.RET B.RETI C.LJMP D.AJMP
5、8051单片机中既可位寻址又可字节寻址的单元是( A )。
A.20H B.30H C.00H D.70H
6、单片机应用程序应存放在( A )。
A.程序存储器 B. 数据存储器 C. 寄存器 D.CPU
7、MCS-51单片机的四个并行 I/O 中,其驱动能力最强的是(A )。
A.P0 B.P1 C.P2 D.P3
8、单片机上电复位后,SP的内容为( B )。
A.00H B.07H C.0FH D.0FFH
9、程序状态字PSW寄存器中决定工作寄存器组的工作区的标志位为( C )。
A.CY,AC B.RS0,CY C.RS0,RS1 D.F0,AC
10、MCS-51单片机在访问程序存储器时,其指令可采用( B )。
A.MOV B.MOVC C.MOVX D.LES
11、MCS-51单片机可分为( B )优先级,由( )寄存器设定。
A. 2 / IE B. 2 / IP C.4 / TCON D. 4 / SCON
13、MCS-51单片机片内集成了定时器/计数器,用作定时器时,对(B )计数。
A. 振荡周期 B. 机器周期 C. 指令周期 D. 外部输入脉冲
14、PC的值是( C )。
A.当前正在执行指令的前一条指令的地址
B.当前正在执行指令的地址
C.当前正在执行指令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D.控制器中指令寄存器的地址
15、8051单片机外部最大可扩展多大的数据存储器?( D )
A.128B B.4KB C.8KB D.64KB

16、MCS-51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  C  )。
A.2个   B.3个    C.5个    D.6个
17、在8051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特征的寄存器是( B )。
A.PC B. PSW C.A D. SP
18、8051单片机的并行口P1是几位I/O接口?( B )
A.4 B.8 C.16 D.32
18、8051单片机仅能作为I/O使用的并行口是( B )。
A. P0 口 B. P1 口 C. P2 口 D. P3 口

19、应用单片机定时/计数器时,控制定时器T0的启动和停止的关键字是( B )。
A.TMOD B. TR0 C. TF0 D.ET0
20、MCS-51外扩ROM,RAM和I/O口时,它的地址总线高8位是(  C  )。
A.P0 B.P1 C.P2 D.P3
21、单片机8051内部ROM的容量是( B )。
A.128B B. 4K C.256B D. 1M
22、单片机8051的定时器T0有( D )工作方式。
A.3 B. 6 C. 2 D. 4

23、MCS-51单片机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其指令可采用(C )。
A.MOV B.MOVC C.MOVX D.LES
24、MCS-51单片机的CPU主要的组成部分为( A )。
  A.运算器、控制器 B.加法器、寄存器
C.运算器、译码器 D.加法器、控制器
25、单片机8051在RST/VPD引脚持续给出( B )个机器周期的( )电平就可以完成复位操作。
A.1/高 B. 2/高 C. 1/低 D. 2/低

26、单片机应用程序应存放在( B )。
A.RAM B. ROM C. 寄存器 D.CPU

2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C )。
A. 8051的CPU是由RAM和EPROM所组成。
B. 内部RAM的位寻址区,只能供位寻址使用,而不能供字节寻址使用。
C.在MCS-51中,为使准双向的I/O口工作在输入方式,必须保证它被事先预置为1。
D. 在MCS-51单片机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μS。
28、MCS-51外扩ROM,RAM和I/O口时,它的地址总线高8位是(  C  )。
A.P0 B.P1 C.P2 D.P3
填空
1、AT89C51是( 8 )位的单片机。
2、MCS-51单片机程序状态寄存器为用户提供了CY、( VO溢出 )和(AC:辅助进位 )状态标志。
3、MCS-51单片机在硬件上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布尔处理器,因此可方便处理( 位 )信息。
4、MCS-51单片机具有( 2 )个( 16 )位的定时/计数器。
5、外接晶振为12 MHz时, MCS-51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是( 1 )μs。
6、MCS-51单片机存储器是( 哈佛 )结构。
7、MCS-51系列单片机有( 单片 )和( 系统扩展 )两种用法。

8、为扩展存储器而构造系统总线,应以 P0 口的 8 位口线作为( 低8位 地址总线 和数据总)线,以 P2 口的口线作为( 高8位地址 )线。
9、MCS-51内部提供( 2 )个( 16 )的位定时/计数器。
10、MCS-51系列单片机的工作寄存器分为( 数据寄存器, )组,每组有( 8 )个寄存器。
11、P0-P3 口在作输入口使用时,应先向口锁存器写入( 1 )。
12、MCS-51单片机具有2个( 16 )位的定时/计数器。
13、写出下列符号表示的专用功能寄存器或其它器件的名称。
A ( 累加器 ) IE( 中断总允许位 )
14、MCS-51单片机存储器为( 哈佛 )结构,片外数据存储区的寻址空间
为( 64K )。
15、单片机复位后,R2所对应的存储单元地址为( 02)H,此时PSW=( 00 )H//R3:03.R4=04
16、P0-P3 口在作输入口使用时,应先向口锁存器写入(1),否则可能造成输入信号(错误)。
17、8051内部提供( 2 )个可编程的( 16 )位定时/计数器。
18、8051 对中断源的开放或屏蔽是由( IE )控制的, 8051 复位后,所有的中断源为( 低 )优先级中断。
19、 写出下列符号表示的专用功能寄存器或其它器件的名称。

TCON(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 )IP( 2级中断优先级控制 )
20、MCS-51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共有( 4 )种工作方式,其中方式( 0 )是用作同步移位寄存器来扩展I/O口的。
21、MCS-51单片机片内集成了定时器/计数器,用作定时器时,对(外部输入脉冲 )计数。
22、单片机一旦响应中断,( 自动 )转到各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的( 入口地址 )。
23、编写独立键盘电路程序时,需要考虑键识别、( 如何消除 按键抖动 )和键保护等问题。
24、当单片机T0外部输入(P3.4)管脚为空脚,则T0一定作为( 定时 )功能使用的。
25、单片机单片用法的主要特点是:单片机提供了( 2 )根( 串口 )线来完成单片机与外部数据的传输。

26、MCS-51单片机存储器为( 哈佛 )结构,片外 数据存储区的寻址空间
最大为( 64KB )。
27、8051 对中断源的开放或屏蔽是由寄存器( IP )控制的,8051 复位后,所有的中断源为( 低 )优先级中断。
28、MCS-51系列单片机有( 单片 )和( 扩展 )两种用法。

1、画出MCS-51单片机的基本组成框图。
2、MCS-51单片机CPU的组成及主要功能是什么? 运算器,控制器
3、为什么说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为哈佛结构?简单叙述一下内部数据存储区的分配与用法。指令和数据分开存储
4、什么叫单片机?把CPU,存储器和I/O接口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微型计算机
5、MCS-51单片机有几个并行口?名称分别是什么? 4个,P0P1P2P3
6、MCS-51单片机复位条件是什么?复位后SP、P0和PSW寄存器为何值?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是什么?为什么?低优先级
在RST/VPD端持续给出2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就可以完成复位操作。

7、MCS-51单片机有几个多少位的定时/计数器?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定时,计数,中断。
通过那些寄存器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
2个16位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及控制由TMOD寄存器和TCON寄存器完成。
1)定时功能时,每个机器周期定时器加1。
2)计数功能时,在外部事件相应输入脚(T0和T1)产生负跳变,计数器加1。
8、什么是中断?响应中断的条件是什么?
有中断请求,中断允许寄存器IE=1,CPU开中断EA。
计算机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当出现硬件或软件请求时,处理器暂时停下正在执行的程序转去执行中断程序,处理完后转回执行中断程序。
9、定时/计数器的核心是1个(加1、减1)计数器,它的输入脉冲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部脉冲源),另一个是(系统机器周期(时钟振荡器经12分频以后的脉冲信号))。
10、编程时主要注意两点:第一(赋初值);第二(清标志位)。
11、 单片机响应中断的条件为中断源有请求(中断允许寄存器IE相应位置1),且CPU开中断(即EA=1)。
12、 2级中断的优先级控制(IP)
13、单片:MCS-51单片机内部带有程序存储器时,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小应用系统,许多实际应用系统就是用这种成本低和体积小的单片结构实现了高性能的控制。该系统的特点如下:
(1)单片机提供了 P0、 P1、 P2、 P3四个I/O口,32根I/O线。(2)内部存储器的容量有限(有限的内部RAM和程序存储器)。
14、当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满足系统功能的要求时, 就需要进行扩展。 为了使单片机能方便地与各种扩展芯片连接, 常将单片机的外部连线变为一般的微型计算机三总线结构形式。
15、什么叫视觉暂留效应?
人的眼睛对一物像的保留时间,较该项实际停留时间略长。视觉暂留现象,是快速放映的一张张照片合成一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张连续的单一影像,如此活动的影像的幻觉始有存在的可能。
5、什么是LED动态扫描电路?其显示原理是什么?动态显示驱动:数码管动态显示接口是单片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显示方式之一,动态驱动是将所有数码管的8个显示笔划"a,b,c,d,e,f,g,dp"的同名端连在一起,另外为每个数码管的公共极COM增加位选通控制电路,位选通由各自独立的I/O线控制,当单片机输出字形码时,所有数码管都接收到相同的字形码,但究竟是那个数码管会显示出字形,取决于单片机对位选通COM端电路的控制,所以我们只要将需要显示的数码管的选通控制打开,该位就显示出字形,没有选通的数码管就不会亮。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数码管的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在轮流显示过程中,每位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1~2ms,由于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及发光二极管的余辉效应,尽管实际上各位数码管并非同时点亮,但只要扫描的速度足够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组稳定的显示数据,不会有闪烁感,动态显示的效果和静态显示是一样的,能够节省大量的I/O端口,而且功耗更低。

网友A:
全是重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