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入门学习——基于国产平台T3开发板的测试教程(3)

楼主(2022-03-2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本文主要为嵌入式入门开发者的接口、网口等板卡基础快速测试,当初级学习的开发者拿到板卡,如何在最快时间内测试板卡正常?,继续测试教程(2)的按键、时钟设置、DDR读写、Micro SD接口读写、eMMC读写等测试部分,接下来是测试板卡的SATA接口、USB接口读写、USB HOST模式测试、USB DEVICE模式、串口测试等是否正常。

该篇**主要提供基于创龙科技TLT3-EVM评估板的硬件资源测试方法。无特殊说明情况下,默认使用USB TO UART0作为调试串口,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Micro SD方式)启动系统,通过路由器与PC机进行网络连接。

Linux系统启动卡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1,eMMC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0。

本指导文档适用开发环境:
Windows开发环境:Windows 7 64bit、Windows 10 64bit
Linux开发环境:Ubuntu18.04.4 64bit
虚拟机:VMware15.1.0

进行本文档操作前,请先按照调试工具安装、Linux开发环境搭建相关文档,安装SecureCRT串口调试终端、VMware虚拟机等相关软件。
创龙科技TLT3-EVM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3处理器设计的4核ARM Cortex-A7高性能低功耗国产评估板,每核主频高达1.2GHz,由核心板和评估底板组成。

本次测试验证基于的T3板卡其核心板采用了100%国产元器件方案,并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评估板接口资源丰富,引出双路网口、双路CAN、双路USB、双路RS485等通信接口,板载Bluetooth、WIFI、4G(选配)模块,同时引出MIPI LCD、LVDS LCD、TFT LCD、CVBS OUT、CAMERA、LINE IN、H/P OUT等音视频多媒体接口,支持双屏异显、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并支持SATA大容量存储接口。
下面,我们进入到板卡测试!
SATA接口测试本章节使用三星品牌、120GByte容量、FAT32格式的SATA接口SSD固态硬盘(以下简称“SATA硬盘”)测试SATA接口。请将SATA硬盘与评估板SATA接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41
执行如下命令可查询挂载路径。挂载名和挂载路径请以实际查询为准,如下图所示。挂载多个存储设备时,挂载名可能会变更。
Target# fdisk -l
Target# df -h
图 42
图 43

  • 写速度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SATA盘写速度。
Target#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Target# time dd if=/dev/zero of=/mnt/usb/sda1/test bs=1024K count=1000
图 44
此处一共写1000MByte测试数据到SATA盘,可看到本次测试的SATA盘写速度约为1000MB/30.119s = 33.20MB/s。

  • 读速度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SATA盘读速度。
Target#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Target# time dd if=/mnt/usb/sda1/test of=/dev/null bs=1024K
图 45
此处从SATA盘中一共读出1000MByte的数据,可看到本次测试的SATA盘读速度为1000MB/5.326s = 187.65MB/s。
USB接口读写测试USB HOST模式测试本章节进行USB HOST模式读写测试,使用SanDisk品牌、FAT32格式、16G容量的U盘,支持USB 3.0/2.0。不同品牌、格式或容量的U盘,测试结果会有所差别。
请通过Micro OTG转USB转接头将U盘与评估板USB0 OTG接口连接,或直接将U盘与评估板USB1 HOST或USB2 HOST任意一个HOST接口连接。如下测试以USB1 HOST接口为例,其余接口方法一致,将U盘插至评估板USB1 HOST接口后,出现如下打印信息,可以从中看到U盘大小、挂载名等,如下图所示。出现如下信息说明正确识别设备。
图 46
执行如下命令可查询挂载路径。挂载名和挂载路径请以实际查询为准,如下图所示。
Target# df -h
图 47
备注:USB0 OTG默认是DEVICE模式,测试USB HOST模式时,需将USB0 OTG修改为USB HOST模式。请执行如下命令,修改adb.h文件,在文件最后一行添加内容"cat /sys/bus/platform/devices/usbc0.2/usb_host"。
Target# vim /adb.sh
图 48
图 49

  • 写速度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U盘写速度。
Target#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Target# time dd if=/dev/zero of=/mnt/usb/sda/test bs=1024K count=200
图 50
此处一共写200MByte测试数据到U盘,可看到本次测试的U盘写速度约为:200MB/12.179s = 16.42MB/s。

  • 读速度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U盘读速度。
Target#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Target# time dd if=/mnt/usb/sda/test of=/dev/null bs=1024K
图 54
此处从U盘读取200MByte数据,可看到本次测试的U盘读速度约为200MB/7.365s = 27.15MB/s。
USB DEVICE模式测试本小节测试仅支持USB0 OTG接口,USB0 OTG默认是DEVICE模式,请通过Micro USB线将PC机与评估板的USB0 OTG(CON13)接口进行连接。
执行如下指令,将系统boot-resource分区虚拟化为U盘,PC机将识别该U盘。
Target# echo /dev/mmcblk1p2 > /sys/class/android_usb/f_mass_storage/lun/file
Target# cat /sys/bus/platform/devices/usbc0.2/otg_role //查看当前USB模式
图 52
图 53
将U盘中的图片boot**.bmp拷贝至PC机中,在PC机查看图片是否正常显示,接着再把图片从电脑拷贝至U盘。
图 54
PC机可正常识别boot-resource分区虚拟化的U盘,并能正常查看boot-resource分区文件与正常读写,说明功能正常。
串口测试UART6、UART7串口使用TTL转Micro USB模块,将评估板的UART6(CON25)或UART7(CON27)串口连接至PC机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本章节以UART6(CON25)串口(设备节点为:ttyS6)进行演示。如需测试UART7(CON27)串口,请将设备节点修改为ttyS7。
图 55
打开设备管理器,本次测试中调试串口USB TO UART0端口号为COM9,UART6串口的端口号为COM4,如下图所示。
图 56
打开串口调试终端,COM4、CON9波特率设为115200,8N1,无校验位,并建立串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57

  • 发送测试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设置UART6串口。
Target# stty -F /dev/ttyS6 ispeed 115200 ospeed 115200 cs8 //设置串口波特率
Target# echo tronlong > /dev/ttyS6
图 58
图 59

  • 接收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由调试串口向UART6串口发送数据,UART6串口对应的串口调试终端将显示接收到的数据,按"Ctrl + C"可终止测试命令。
Target# cat /dev/ttyS6 //等待接收UART6串口数据
图 60
图 63
RS232 UART3串口使用RS232交叉串口母母线、USB转RS232公头串口线,将评估板的RS232串口连接至PC机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62
打开设备管理器,本次测试中调试串口USB TO UART0端口号为COM9,RS232 UART3串口的端口号为COM12,如下图所示。
图 63
打开串口调试终端,COM9、CON12波特率设为115200,,8N1,无校验位,并建立串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 发送测试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由调试串口向RS232 UART3串口发送数据,RS232 UART3串口对应的串口调试终端将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Target# stty -F /dev/ttyS3 ispeed 115200 ospeed 115200 cs8 //设置串口波特率
Target# echo tronlong > /dev/ttyS3
图 65
图 66

  • 接收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并在RS232 UART3串口输入数据,调试串口对应的串口调试终端将显示接收到的数据,按"Ctrl + C"可终止测试命令。
Target# cat /dev/ttyS3 //等待接收RS232 UART3串口数据
图 67
图 68
RS485 UART4、RS485 UART5串口使用RS232转RS485模块、USB转RS232公头串口线,将评估板的RS485 UART4或RS485 UART5串口连接至PC机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RS232转RS485模块与评估板RS485串口连接方法如下:

  • RS232转RS485模块485+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A端子。

  • RS232转RS485模块485-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B端子。

  • RS232转RS485模块GND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GND1端子。
本章节以RS485 UART4串口(设备节点为:ttyS4)进行演示。如需测试RS485 UART5串口,请将设备节点修改为ttyS5。
图 69
打开设备管理器,本次测试中调试串口USB TO UART0端口号为COM9,RS485 UART4串口的端口号为COM12,如下图所示。
图 70
打开串口调试终端,COM9、CON12波特率设为115200,8N1,无校验位,并建立串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71

  • 发送测试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进行调试串口与RS485 UART4串口互发数据。RS485 UART4串口测试步骤、现象与RS232串口类似,
Target# stty -F /dev/ttyS4 ispeed 115200 ospeed 115200 cs8 //设置波特率
Target# echo tronlong > /dev/ttyS4 //向RS485 UART4串口发送数据
图 72
图 73

  • 接收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并在RS458 UART4串口输入数据,调试串口对应的串口调试终端将显示接收到的数据,按"Ctrl + C"可终止测试命令。
Target# cat /dev/ttyS4 //等待接收RS485 UART4串口数据
到这里,目前板卡的一些串口测试和SATA接口等测试部分基础正常,下文将继续测试,欢迎嵌入式开发者持续关注,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