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入门级学习——基于国产平台T3开发板的测试教程(...

楼主(2022-03-2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本文主要为嵌入式入门开发者的接口、网口等板卡基础快速测试,当初级学习的开发者拿到板卡,如何在最快时间内测试板卡正常?,接下来是等是否正常。继续测试教程(3)的测试板卡的SATA接口、USB接口读写、USB HOST模式测试、USB DEVICE模式、串口测试等测试部分,接下来是CAN测试、VGA接口、7英寸LCD触摸屏、10.4英寸LVDS触摸屏、7英寸MIPI触摸屏等测试部分是否正常。

该篇**主要提供基于创龙科技TLT3-EVM评估板的硬件资源测试方法。无特殊说明情况下,默认使用USB TO UART0作为调试串口,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Micro SD方式)启动系统,通过路由器与PC机进行网络连接。

Linux系统启动卡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1,eMMC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0。

本指导文档适用开发环境:
Windows开发环境:Windows 7 64bit、Windows 10 64bit
Linux开发环境:Ubuntu18.04.4 64bit
虚拟机:VMware15.1.0

进行本文档操作前,请先按照调试工具安装、Linux开发环境搭建相关文档,安装SecureCRT串口调试终端、VMware虚拟机等相关软件。

创龙科技TLT3-EVM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3处理器设计的4核ARM Cortex-A7高性能低功耗国产评估板,每核主频高达1.2GHz,由核心板和评估底板组成。

本次测试验证基于的T3板卡其核心板采用了100%国产元器件方案,并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评估板接口资源丰富,引出双路网口、双路CAN、双路USB、双路RS485等通信接口,板载Bluetooth、WIFI、4G(选配)模块,同时引出MIPI LCD、LVDS LCD、TFT LCD、CVBS OUT、CAMERA、LINE IN、H/P OUT等音视频多媒体接口,支持双屏异显、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并支持SATA大容量存储接口。
下面,我们进入到板卡测试!
CAN接口测试请先按照调试工具安装文档安装CAN接口调试工具ECAN Tools。使用USB转CAN模块连接评估板CAN0 SPI2(CON9)或CAN1 SPI2(CON8)接口至PC机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本章节以CAN0 SPI2接口(设备节点为:can0)进行演示。如需测试CAN1 SPI2接口,请将设备节点修改为can1。

图 76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配置CAN0总线比特率为1MHz,并启动CAN0总线。
Target# canconfig can0 stop //注意设备节点
Target# canconfig can0 bitrate 1000000
Target# canconfig can0 start

图 77
  • 发送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接收PC端发送的数据。
Target# candump can0

图 78
在PC端打开ECANTools软件,选择设备类型,然后点击“打开设备”。

图 79
等待软件检测到设备后,点击“确定”进入软件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80
在如下数据发送界面中,点击“发送”开始发送数据。

图 81
依次向接收端发送两组数据,在ECAN Tools及串口调试终端可看到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82

图 83
  • 接收测试
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发送数据至ECANTools软件,ECANTools软件收到数据说明功能正常。
Target# cansend can0 123#1122334455667788

图 84

图 85
VGA接口测试我司提供的Linux系统镜像默认为VGA显示,请将评估板VGA OUT接口连接VGA显示屏。系统启动后,即可在VGA显示屏观察到Qt界面。

图 86
7英寸LCD触摸屏测试请通过FFC软排线将TL070A LCD触摸屏与评估板TFT LCD(CON11)接口连接,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87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Linux\Boot_package\AA_BB_CC\”目录下boot_package_tft_lcd.fex文件(支持LCD显示)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root用户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将其固化至Linux系统启动卡。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tft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32800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tft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24576
Target# sync
Target# reboot

图 88
  • LCD显示屏显示测试
评估板重启,进入文件系统后在LCD显示屏可观察到Qt界面。

图 89
  • LCD显示屏校准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删除校准文件,并关闭默认启动的Qt程序。
Target# rm /etc/pointercal //如提示"/etc/pointercal"不存在,请忽略
Target# mv /etc/init.d/runqt /etc/init.d/K99runqt
Target# reboot

图 90
评估板重启后,执行如下命令,打开背光,并执行校准命令。
Target# mount -t debugfs none /sys/kernel/debug
Target# echo PB20 1 > /sys/kernel/debug/sunxi_pinctrl/function
Target# echo PB20 1 > /sys/kernel/debug/sunxi_pinctrl/data
Target# ts_calibrate

图 91
执行完命令后,进入如下界面进行校准,根据提示点击坐标点,连续点击五次之后,会在文件系统"/etc/"目录下生成校准文件pointercal,校准后的信息记录在该文件中。

图 92
检查校准坐标,执行如下指令,并点击屏幕,查看打印坐标是否正常,按"Ctrl + C"结束。
Target# ts_print

图 93
校准完毕,执行如下命令恢复默认启动Qt程序。
Target# mv /etc/init.d/K99runqt /etc/init.d/runqt
Target# reboot

图 94
10.4英寸LVDS触摸屏测试如需通过10.4英寸LVDS显示屏(群创G104X1-L04)进行显示,请先将LVDS显示屏与评估板的LVDS LCD(显示)、RES TS(触摸)、BACK LIGHT(背光)接口正确连接。

图 95
备注:RES TS信号防反插注意事项。LVDS屏幕RES TS信号排线的金属触点需朝向触摸转接线的4个凹槽方向,请勿插反。请根据下表将RES TS信号杜邦线对准评估底板RES TS排针接口进行连接。

图 96
表 2
RES TS信号杜邦线
评估底板RES TS排针接口丝印
红色
X+
白色
Y-
绿色
X-
黑色
Y+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Linux\Boot_package\AA_BB_CC\”目录下boot_package_lvds_lcd.fex文件(支持LVDS显示)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root用户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将其固化至Linux系统启动卡。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lvds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32800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lvds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24576
Target# sync
Target# reboot

图 97
  • LVDS显示屏显示测试
评估板重启,进入文件系统后即可看到LVDS显示屏显示Qt界面。

图 98
  • LVDS显示屏校准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删除校准文件,并关闭默认启动的Qt程序。
Target# rm /etc/pointercal
Target# mv /etc/init.d/runqt /etc/init.d/K99runqt
Target# reboot

图 99
评估板重启后,执行如下校准命令。
Target# ts_calibrate

图 100
执行完命令后,进入如下界面进行校准,根据提示点击坐标点,连续点击五次之后,会在文件系统"/etc/"目录下生成校准文件pointercal,校准后的信息记录在该文件中。

图 101
检查校准坐标,执行如下指令,并点击屏幕,查看打印坐标是否正常,按"Ctrl + C"结束。
Target# ts_print

图 102
校准完毕,执行如下命令恢复默认启动Qt程序。
Target# mv /etc/init.d/K99runqt /etc/init.d/runqt
Target# reboot

图 103
7英寸MIPI触摸屏测试如需切换为MIPI屏显示,请将7英寸MIPI屏(型号:阿美林AML070WXII4006,800x1280)与评估板的MIPI LCD(显示)、CAP TS(触摸)接口正确连接,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104
将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Linux\Boot_package\AA_BB_CC\”目录下boot_package_mipi_lcd.fex文件(支持MIPI显示)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root用户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将其固化至Linux系统启动卡。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mipi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32800
Target# dd if=boot_package_mipi_lcd.fex of=/dev/mmcblk1 seek=24576
Target# sync
Target# reboot

图 105
  • MIPI屏显示测试
评估板重启,进入文件系统后即可看到MIPI屏显示Qt界面。

图 106
  • MIPI屏校准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删除校准文件,并关闭默认启动的Qt程序。
Target# rm /etc/pointercal
Target# mv /etc/init.d/runqt /etc/init.d/K99runqt
Target# reboot

图 107
评估板重启后,执行如下校准命令。
Target# ts_calibrate

图 108
执行完命令后,进入如下界面进行校准,根据提示点击坐标点,连续点击五次之后,会在文件系统"/etc/"目录下生成校准文件pointercal,校准后的信息记录在该文件中。

图 109
检查校准坐标,执行如下指令,并点击屏幕,查看打印坐标是否正常,按"Ctrl + C"结束。
Target# ts_print

图 110
校准完毕,执行如下命令恢复默认启动Qt程序。
Target# mv /etc/init.d/K99runqt /etc/init.d/runqt
Target# reboot

图 111
到这里,目前板卡的一些网口、接口测试部分基础正常,下文将继续测试,欢迎嵌入式开发者持续关注,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