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减速马达和普通马达的区别

楼主(2022-03-21):
价格:1221 元
减速马达是指减速机和马达(电机)的集成体。这种集成体通常也可称为齿轮减速马达或齿轮减速电机,通常由专业的减速机生产厂进行集成组装好后成套供货。减速马达广泛应用于钢铁行业、机械行业等,21世纪流行的微型减速马达优点是简化设计、节省空间,而功率和减速比、扭矩不减小。减速马达一般是通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设备,通过减速马达内部大小不同的齿轮组合来达到增矩减速效果。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减速马达和普通马达的区别及减速马达特点”。
一、减速马达和普通马达的区别
1、看是否有齿轮减速器。
普通的是一根通轴,所有的零部件围绕,动力直接传送到发动机的齿圈上,前后没有轴承,只有铜套。而减速马达分成了两部分,后端是电机,前端是行星减速机构,采用的全是滚针轴承和单沟球轴承,减速马达寿命比普通马达强,减速机的电机小,对电流的要求不高。
减速电机一般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只是在普通电机前加了一个齿轮减速器。减速机一般用于低转速大扭矩的传动设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通过减速机的输入轴上的齿数少的齿轮啮合输出轴上的大齿轮来达到减速的目的,普通的减速机也会有几对相同原理齿轮达到理想的减速效果,大小齿轮的齿数之比。
二、减速马达特点
1、减速马达结合国际技术要求制造,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2、节省空间,可靠耐用,承受过载能力高,功率可达95KW以上。
3、能耗低,性能优越,减速机效率高达95%以上。
4、振动小,噪音低,节能高,选用优质段钢材料,钢性铸铁箱体,齿轮表面经过高频热处理。
5、经过精密加工,确保定位精度,这一切构成了齿轮传动总成的齿轮减速电机配置了各类电机,形成了机电一体化,完全保证了产品使用质量特征。
6、产品采用了系列化、模块化的设计思想,有广泛的适应性,本系列产品有极其多的电机组合、安装位置和结构方案,可按实际需要选择任意转速和各种结构形式。

网友A:
这款建议变频器很眼熟,曾经维修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