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buntu在Vi下输入方向键显示字符

楼主(2022-03-21):
遇到问题:
在Vi新建的文件下面写代码的时候,输入上下左右方向的时候就会显示输入ABCD字符。而按backspace键删除打错的代码的时候就只是把光标前面移了一位,不能删除字符。

解决方法:
卸载vim 重新安装vim
只要依次执行以下两个命令即可完美解决Ubuntu下vi编辑器方向键变字母的问题。
  一.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remove vim-common
  二.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vim

网友A:
没试过这个问题。

网友B(2022-05-21):
对,一般都是重新安装vim

网友C:
这种不都是有插件的么?

网友D:
乌班图还是用vim比较顺手

网友E:
我比较喜欢vscode,话说乌班图是不是也支持的啊

网友F:
还没遇到,我用乌班图开发的程序较少

楼主:
感觉很多时候,或许功能实现了,但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还是说不清啊

网友G:
感谢分享,这种操作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H:
乌班图我用得少,收藏了,以后肯定能用得到

网友I:
Vim在乌班图就相当于win下的记事本吧

网友J:
其实乌班图可以安装其他代码编辑器软件吧,是不是能好用一些

网友K:
Vim用的较少,这是它的bug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