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嵌入式入门学习——基于国产平台T3开发板的测试教程(6)

楼主(2022-03-2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本文主要为嵌入式入门开发者的接口、网口等板卡基础快速测试,当初级学习的开发者拿到板卡,如何在最快时间内测试板卡正常?,继续测试教程(5)的看门狗测试、网络接口(RGMII ETH、RGMII ETH)、AUDIO音频、CVBS OUT接口、TVIN接口测试部分,接下来是蓝牙、WIFI模块、SDIO WIFI、4G模块、USB转网口模块等测试部分是否正常。

该篇**主要提供基于创龙科技TLT3-EVM评估板的硬件资源测试方法。无特殊说明情况下,默认使用USB TO UART0作为调试串口,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Micro SD方式)启动系统,通过路由器与PC机进行网络连接。
Linux系统启动卡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1,eMMC对应的设备节点为mmcblk0。

本指导文档适用开发环境:
Windows开发环境:Windows 7 64bit、Windows 10 64bit
Linux开发环境:Ubuntu18.04.4 64bit
虚拟机:VMware15.1.0

进行本文档操作前,请先按照调试工具安装、Linux开发环境搭建相关文档,安装SecureCRT串口调试终端、VMware虚拟机等相关软件。

创龙科技TLT3-EVM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3处理器设计的4核ARM Cortex-A7高性能低功耗国产评估板,每核主频高达1.2GHz,由核心板和评估底板组成。
本次测试验证基于的T3板卡其核心板采用了100%国产元器件方案,并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评估板接口资源丰富,引出双路网口、双路CAN、双路USB、双路RS485等通信接口,板载Bluetooth、WIFI、4G(选配)模块,同时引出MIPI LCD、LVDS LCD、TFT LCD、CVBS OUT、CAMERA、LINE IN、H/P OUT等音视频多媒体接口,支持双屏异显、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并支持SATA大容量存储接口。
下面,我们进入到板卡测试!

蓝牙测试
评估板已板载蓝牙模块,评估板上电时蓝牙数据指示灯LED5和连接指示灯LED6呈现熄灭状态。当蓝牙连接成功后,连接指示灯呈现绿色并常亮;当蓝牙收发数据时,数据指示灯呈现黄色并闪烁。
本章节测试需准备一台智能手机。将手机蓝牙功能开启,手机微信搜索“亿佰特物联网应用专家”公众号并进入。点击“客户支持” -> “BLE测试工具”进入EBYTE小程序,查找并点击"E104-BT5011A"设备进入。

图 146
  • Slave模式
在微信小程序,选择进入Slave模式并点击"Cloud Connect"连接。

图 147
然后在评估板输入如下命令,手机端将接收到评估板(作为Slave)发送的信息。
Target# stty -F /dev/ttyS2 ispeed 115200 ospeed 115200 cs8 -icanon
Target# echo tronlong > /dev/ttyS2

图 148

图 149
  • Center模式
微信小程序,点击返回键"<"返回至模式选择界面,选择进入Center模式点击"Cloud Connect"连接。

图 150
评估板先执行如下命令,等待接收手机(作为Slave)发送的信息。
Target# cat /dev/ttyS2

图 151
然后在微信小程序的Center模式下点击蓝色字体"Write new value"。手机键盘输入字符"tronlong",接着按下回车键,微信小程序将会弹出发送成功提示信息。

图 152
同时评估板串口终端将接收到手机发送的字符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53
完成测试后,可执行如下命令断开连接,评估底板蓝牙连接指示灯LED6熄灭,表示已断开连接。
Target# mount -t debugfs debug /proc/sys/debug
Target# echo PB8 1 > /proc/sys/debug/sunxi_pinctrl/function
Target# echo PB8 0 > /proc/sys/debug/sunxi_pinctrl/data

图 154
WIFI模块测试
本案例使用评估板板载WIFI模块,支持STA模式和AP模式,请将2.4G天线接到评估板的WIFI天线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155
测试文件目录usb_wifi_test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module-demos\”路径下。
  • STA模式:在STA工作模式下,WIFI模块可接收来自无线路由器发出的信号,实现通过路由器连接互联网。
  • AP模式:在AP工作模式下,WIFI模块会创建一个无线局域网热点,手机、电脑等设备可通过此热点组建局域网。
为方便测试,产品资料中提供了经过验证的脚本程序,脚本程序位于案例bin目录下。请将bin目录下所有文件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任意同一个路径下。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将udhcpd拷贝至"/usr/sbin/"目录下。
Target# cp udhcpd /usr/sbin/
Target# chmod +x /usr/sbin/udhcpd

图 156
WIFI STA功能测试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仅保留WIFI网络,加载WIFI驱动(系统已内置)。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modprobe 8188eu

图 157
在wifi_setup.sh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将评估板通过WIFI模块连接至路由器。"-i"指定WIFI名称,"-p"指定WIFI密码,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Target# ./wifi_setup.sh -i Tronlong -p omapl138

图 158
  • 网络连通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获取的IP地址,并测试评估板是否成功连接互联网。
Target# ifconfig
Target# ping www.baidu.com

图 159
  • TCP带宽测试
如下使用Iperf工具测试评估板与PC机的网络通信带宽。若未安装,可在Ubuntu中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iperf"安装。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PC机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图 160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通信带宽,192.168.0.37为Ubuntu实际IP地址。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
Target# iperf -c 192.168.0.37 -i 1

图 161
WIFI AP功能测试
请重启评估板并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仅保留WIFI网络,加载WIFI驱动(系统已内置)。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modprobe 8188eu

图 173
在ap_setup.sh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将WIFI模块设置为AP模式。
Target# ./ap_setup.sh

图 163
如启动WIFI AP功能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是由于random熵不够引起,需重启评估板,执行如下命令。
Target# mv /dev/random /dev/random_ori
Target# ln -s /dev/urandom /dev/random

图 164

图 165
默认设置的WIFI名称为:rtl8188eu,密码为:88888888,可在rtl_hostapd_2G.conf配置文件内进行修改。
将具有WIFI功能的PC机(比如笔记本电脑或装有USB WIFI的台式电脑)连接至此无线局域网热点,并断开已有的有线网络连接。连接成功后,评估板将会打印如下信息,显示Ubuntu已分配的IP地址。如使用虚拟机 + Ubuntu的开发方式,将会获取到两个IP地址,其中一个为Windows端IP地址,一个为Ubuntu端IP地址。

  • 网络连通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无线局域网设备之间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若出现连接超时或失败,可尝试关闭PC机防火墙后再次连接。
Target# ping 192.168.0.21

图 167
  • TCP带宽测试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Ubuntu的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图 168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通信带宽,192.168.0.21为Ubuntu实际IP地址。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
Target# iperf -c 192.168.0.21 -i 1

图 169
SDIO WIFI测试
本案例使用SDIO WIFI模块型号为RTL8189,将SDIO WIFI模块连接至评估板SDIO接口,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170
测试文件目录usb_wifi_test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module-demos\”路径下。
  • STA模式:在STA工作模式下,WIFI模块可接收来自无线路由器发出的信号,实现通过路由器连接互联网。
  • AP模式:在AP工作模式下,WIFI模块会创建一个无线局域网热点,手机、电脑等设备可通过此热点组建局域网。
为方便测试,产品资料中提供了经过验证的脚本程序,脚本程序位于案例bin目录下。请将bin目录下所有文件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任意同一个路径下。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将udhcpd拷贝至"/usr/sbin/"目录下。如已完成WIFI模块测试章节操作,可跳过此步骤。
Target# cp udhcpd /usr/sbin/
Target# chmod +x /usr/sbin/udhcpd

图 171
WIFI STA功能测试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加载WIFI驱动(系统已内置)。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modprobe 8189fs
Target# modprobe 8189es

图 172
在wifi_setup.sh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将评估板通过WIFI模块连接至路由器。"-i"指定WIFI名称,"-p"指定WIFI密码,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Target# ./wifi_setup.sh -d wlan0 -i Tronlong -p omapl138

图 173
  • 网络连通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获取的IP地址,并测试评估板是否成功连接互联网。
Target# ifconfig
Target# ping www.baidu.com

图 174
  • TCP带宽测试
如下使用Iperf工具测试评估板与PC机的网络通信带宽。若未安装,可在Ubuntu中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iperf"安装。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Ubuntu的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图 175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通信带宽,命令中192.168.0.37为PC机IP地址。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不同测试环境,测试结果将会有所差异。
Target# iperf -c 192.168.0.37 -i 1

图 176
WIFI AP功能测试
请重启评估板并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加载WIFI驱动。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modprobe 8189fs
Target# modprobe 8189es

图 177
在ap_setup.sh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将WIFI模块设置为AP模式。
Target# ./ap_setup.sh

图 178
如启动WIFI AP功能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是由于random熵不够引起,需重启评估板,执行如下命令。
Target# mv /dev/random /dev/random_ori
Target# ln -s /dev/urandom /dev/random

图 179

图 180
默认设置的WIFI名称为:rtl8188eu,密码为:88888888,可在rtl_hostapd_2G.conf配置文件内进行修改。
将具有WIFI功能的PC机(比如笔记本电脑或装有USB WIFI的台式电脑)连接至此无线局域网热点,并断开已有的有线网络连接。连接成功后,评估板将会打印如下信息,显示Ubuntu已分配的IP地址。如使用虚拟机 + Ubuntu的开发方式,将会获取到两个IP地址,其中一个为Windows端IP地址,一个为Ubuntu端IP地址。

图 181
  • 网络连通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无线局域网设备之间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若出现连接超时或失败,可尝试关闭PC机防火墙后再次连接。
Target# ping 192.168.0.21

图 182
  • TCP带宽测试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图 183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通信带宽,192.168.0.21为PC机Ubuntu端获取的IP地址。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
Target# iperf -c 192.168.0.21 -i 1

图 184
4G模块测试
本案例使用的4G模块型号为:移远EC20CEFAG-MINIPCIE。
测试程序目录usb_4g_test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module-demos\”路径下。为方便测试,产品资料中提供了经过验证的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位于案例bin目录下,源文件位于案例src目录下。请将bin目录下所有文件拷贝至评估板文件系统任意路径下。
使用前请在Micro SIM卡槽中插入可正常使用的SIM卡(缺口方向朝外),并将4G模块正确安装至评估板,同时将2.4G天线连接至4G模块的MAIN、DIV接口,将GPS天线连接至4G模块的GNSS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185
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仅保留4G模块网络设备。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Target# udhcpc -i usb0
Target# ifconfig

图 186
如果无usb0网络节点,执行如下命令配置4G模块。供应商出货时,部分批次默认未使能网络功能,需手动开启。

图 187
执行如下命令,并输入AT指令:AT+QCFG="USBNET",1。
Target# microcom -t 15000 -s 115200 /dev/ttyUSB2
Target# AT+QCFG="USBNET",1
备注:t单位:毫秒,无操作自动退出时间;s单位:bps,串口波特率;ttyUSB2为操作的device。

图 188
执行完成返回"OK",表示配置成功,此配置仅需设置一次。重启评估板即可生成usb0节点。
网络功能测试
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网络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ping www.baidu.com -I usb0

图 189
短信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send_sms <device> <phonenumber> <text>
命令说明:<device>为4G模块设备节点。<phonenumber>为发送短信目标手机号。<text>为短信发送内容,短信内容字符之间不可有空格,否则会提示错误。
程序说明:设置短信发送模式,并发送短信内容。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send_sms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短信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send_sms /dev/ttyUSB2 131******** www.tronlong.com

图 190

图 191
通话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phone_call <device> <phonenumber>
命令说明:<device>为4G模块设备节点。<phonenumber>为拨打目标手机号。
程序说明:拨打目标电话。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phone_call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通话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phone_call /dev/ttyUSB2 131********

图 192

图 193
GPS定位功能测试
测试命令:./get_location <device> <timeout>
命令说明:<device>为设备节点,以"ls /dev/ttyUSB*"命令查看结果为准,重启评估板后可能会变化。<timeout>为等待返回经纬度信息的时间(单位为秒)。
程序说明:通过GPS天线获取经纬度信息,并打印结果。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在get_location文件所在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GPS定位功能是否正常。
Target# ./get_location /dev/ttyUSB2 1

图 194
获取经纬度需要等待几分钟时间,若获取失败、超时,请检查天线是否接好,并确保处于开阔场地进行测试。
将获取到的经纬度信息使用GPS经纬度测试工具查看当前位置,该工具位于案例tool目录下。

图 195
测试程序编译
将usb_4g_test的src目录拷贝至Ubuntu任意路径,进入src目录。请先确保已参考Linux系统使用手册编译过LinuxSDK,构建A40i处理器对应的GCC编译器。然后执行如下命令,使用LinuxSDK开发包目录下的GCC编译器进行案例编译。
Host# CC=/home/tronlong/A40i/lichee/out/sun8iw11p1/linux/common/buildroot/host/usr/bin/arm-linux-gnueabihf-gcc make

图 196
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

图 197
USB转网口模块测试
本案例使用的USB转网口模块型号为Microchip的EVB-LAN9500A-LC,评估板可通过该模块实现网口拓展。
测试说明
评估板启动,将USB转网口模块插至评估板USB1 HOST或USB2 HOST,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198
USB转网口模块插至评估板后,可在串口终端看到如下打印信息,说明驱动已自动正常加载。

图 199
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其他网络。
Target# ifconfig eth0 down
Target# ifconfig eth1 down

图 200
执行如下命令,启动USB网口网络并获取查看IP地址。
Target# ifconfig eth2 up
Target# udhcpc -i eth2
Target# ifconfig

图 201
  • TCP通信带宽测试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PC机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图 202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测试TCP网络通信带宽,192.168.0.39为PC机实际IP地址。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
Target# iperf -c 192.168.0.39

图 203
  • UDP通信带宽测试
在Ubuntu执行如下命令查看PC机IP地址并等待评估板连接。
Host# ifconfig
Host# iperf -s -u

图 204
在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测试UDP网络通信带宽。测试完成后,Ubuntu和评估板均会打印测试结果。
Target# iperf -u -c 192.168.0.39 -b 1000M

图 205
配置修改说明
模块板载EEPROM用于加载USB网口的配置参数(如MAC地址等),本章节提供修改USB网口配置信息并固化至板载EEPROM的方法。关于Microchip USB转网口模块EVB-LAN9500A-LC的详细软件使用说明可参考官方文档《LAN9500_LAN9500A_LAN951x Software User Manual Rev. 1.2 (05-01-09)》,链接:www.microchip.com/en-us/software-library/man-lan95xx。
下面使用Microchip官方提供的Windows工具LAN95xxUtilit对模块板载的EEPROM进行读写。工具压缩包lan95xxutility-v3_2_0_0.zip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Tools\Windows\”目录下,工具下载链接:www.microchip.com/en-us/software-library/uti-lan95xx-windows-manufacturing-utility,详细的使用说明可参考工具目录下的readme.txt。

图 206

图 207
  • 将USB转网口模块插至PC机USB接口,并将压缩包lan95xxutility-v3_2_0_0.zip解压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AN95xxUtility.exe,工具将会自动识别当前模块设备信息,点击OK。

图 208
  • 点击"Device Diagnostics"界面,取消勾选全部测试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 209
若提示"Not connected",可使用网线连接模块和路由器,使模块处于工作状态。

图 210
  • 在"EEPROM Contents Editor"界面,点击"Load From Ini"加载已保存的EEPROM配置。

图 211
可在此界面修改MAC地址。本次修改为00:1e:c0:e0:db:5A,然后点击"Save To Ini"保存当前配置为ini文件。

图 212
  • 在"EEPROM Programmer"界面,点击"Load From Ini"加载已保存的ini文件,点击"Erase EEPROM"擦除EEPROM,最后点击"Write EEPROM"将当前配置写入EEPROM。

编辑
搜图
图 213
  • 将模块插至评估板,可查看MAC地址已被正确修改。

编辑
搜图
图 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