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17电路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21):
1.软启动
2.给C2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软启动
2.给C2放电

你好,关于VD2的作用,~~~是由于输出短路而给C2放电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软启动
2.给C2放电

牛!!

网友C:
上电时输出电压是慢上升的,下电时快速放电,不影响短时间再次上电

网友D:
软启动+短路(过载)保护。
上电时,D2不通,R3给C2充电,Q1可以认为是射随输出,让R3的电压恒定(等于Vbe),这样给C2充电基本是恒流充电,电压线性上升,直至稳态。
短路(或负载电流过大)时,输出电压下降,D2导通,给C2放电,同时通过Q1将输出电压拉低。

另外,楼上有朋友说Q1给电容放电,其实不会,Q1是PNP管,C2电流不会流入B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短路(过载)保护。
上电时,D2不通,R3给C2充电,Q1可以认为是射随输出,让R3的电压恒定(等于Vbe ...

大佬,讲的非常详细,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