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inux curl命令详解之C语言管理

楼主(2022-03-21):
命令:curl
在Linux中curl是一个利用URL规则在命令行下工作的文件传输工具,可以说是一款很强大的http命令行工具。它支持文件的上传和下载,是综合传输工具,但按传统,习惯称url为下载工具。
语法:# curl [option]
常见参数:
-A/--user-agent <string>              设置用户代理发送给服务器
-b/--cookie <name=string/file>    cookie字符串或文件读取位置
-c/--cookie-jar <file>                    操作结束后把cookie写入到这个文件中
-C/--continue-at <offset>            断点续转
-D/--dump-header <file>              把header信息写入到该文件中
-e/--referer                                  来源网址
-f/--fail                                          连接失败时不显示http错误
-o/--output                                  把输出写到该文件中
-O/--remote-name                      把输出写到该文件中,保留远程文件的文件名
-r/--range <range>                      检索来自HTTP/1.1或FTP服务器字节范围
-s/--silent                                    静音模式。不输出任何东西
-T/--upload-file <file>                  上传文件
-u/--user <user[:password]>      设置服务器的用户和密码
-w/--write-out [format]                什么输出完成后
-x/--proxy <host[:port]>              在给定的端口上使用HTTP代理
-#/--progress-bar                        进度条显示当前的传送状态
例子:
1、基本用法
# curl http://www.linux.com
执行后,www.linux.com 的html就会显示在屏幕上了
Ps:由于安装linux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安装桌面的,也意味着没有浏览器,因此这个方法也经常用于测试一台服务器是否可以到达一个网站
2、保存访问的网页
2.1:使用linux的重定向功能保存
# curl http://www.linux.com >> linux.html
2.2:可以使用curl的内置option:-o(小写)保存网页
$ curl -o linux.html http://www.linux.com
执行完成后会显示如下界面,显示100%则表示保存成功
% Total    % Received % Xferd  Average Speed  Time    Time    Time  Current                                Dload  Upload  Total  Spent    Left  Speed100 79684    0 79684    0    0  3437k      0 --:--:-- --:--:-- --:--:-- 7781k
2.3:可以使用curl的内置option:-O(大写)保存网页中的文件
要注意这里后面的url要具体到某个文件,不然抓不下来
# curl -O http://www.linux.com/hello.sh
3、测试网页返回值
# curl -o /dev/null -s -w %{http_code} www.linux.com
Ps:在脚本中,这是很常见的测试网站是否正常的用法
4、指定proxy服务器以及其端口
很多时候上网需要用到代理服务器(比如是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网或者因为使用curl别人网站而被别人屏蔽IP地址的时候),幸运的是curl通过使用内置option:-x来支持设置代理
# curl -x 192.168.100.100:1080 http://www.linux.com
5、cookie
有些网站是使用cookie来记录session信息。对于chrome这样的浏览器,可以轻易处理cookie信息,但在curl中只要增加相关参数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处理cookie
5.1:保存http的response里面的cookie信息。内置option:-c(小写)
# curl -c cookiec.txt  http://www.linux.com
执行后cookie信息就被存到了cookiec.txt里面了
5.2:保存http的response里面的header信息。内置option: -D
# curl -D cookied.txt http://www.linux.com
执行后cookie信息就被存到了cookied.txt里面了
注意:-c(小写)产生的cookie和-D里面的cookie是不一样的。

5.3:使用cookie
很多网站都是通过监视你的cookie信息来判断你是否按规矩访问他们的网站的,因此我们需要使用保存的cookie信息。内置option: -b
# curl -b cookiec.txt http://www.linux.com
6、模仿浏览器
有些网站需要使用特定的浏览器去访问他们,有些还需要使用某些特定的版本。curl内置option:-A可以让我们指定浏览器去访问网站
# curl -A "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8.0; Windows NT 5.0)" http://www.linux.com
这样服务器端就会认为是使用IE8.0去访问的
7、伪造referer(盗链)
很多服务器会检查http访问的referer从而来控制访问。比如:你是先访问首页,然后再访问首页中的邮箱页面,这里访问邮箱的referer地址就是访问首页成功后的页面地址,如果服务器发现对邮箱页面访问的referer地址不是首页的地址,就断定那是个盗连了
curl中内置option:-e可以让我们设定referer
# curl -e "www.linux.com" http://mail.linux.com
这样就会让服务器其以为你是从www.linux.com点击某个链接过来的
8、下载文件
8.1:利用curl下载文件。
#使用内置option:-o(小写)
# curl -o  http:
#使用内置option:-O(大写)
# curl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这样就会以服务器上的名称保存文件到本地
8.2:循环下载
有时候下载图片可以能是前面的部分名称是一样的,就最后的尾椎名不一样
# curl -O http://www.linux.com/dodo[1-5].JPG
这样就会把dodo1,dodo2,dodo3,dodo4,dodo5全部保存下来
8.3:下载重命名
# curl -O http://www.linux.com/{hello,bb}/dodo[1-5].JPG
由于下载的hello与bb中的文件名都是dodo1,dodo2,dodo3,dodo4,dodo5。因此第二次下载的会把第一次下载的覆盖,这样就需要对文件进行重命名。
# curl -o  http://www.linux.com/{hello,bb}/dodo[1-5].JPG
这样在hello/dodo1.JPG的文件下载下来就会变成hello_dodo1.JPG,其他文件依此类推,从而有效的避免了文件被覆盖
8.4:分块下载
有时候下载的东西会比较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分段下载。使用内置option:-r
# curl -r 0-100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curl -r 100-200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curl -r 200-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cat dodo1_part* >
这样就可以查看dodo1.JPG的内容了
8.5:通过ftp下载文件
curl可以通过ftp下载文件,curl提供两种从ftp中下载的语法
# curl -O -u 用户名:密码 ftp://www.linux.com/dodo1.JPG# curl -O ftp://用户名:密码@
8.6:显示下载进度条
# curl -#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8.7:不会显示下载进度信息
# curl -s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9、断点续传
在windows中,我们可以使用迅雷这样的软件进行断点续传。curl可以通过内置option:-C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如果在下载dodo1.JPG的过程中突然掉线了,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续传
# curl -C -O http://www.linux.com/dodo1.JPG
10、上传文件
curl不仅仅可以下载文件,还可以上传文件。通过内置option:-T来实现
# curl -T  -u 用户名:密码 ftp://www.linux.com/img/
11、显示抓取错误
# curl -f http://www.linux.com/error
其他参数(此处翻译为转载):
-a/--append                        上传文件时,附加到目标文件
--anyauth                            可以使用“任何”身份验证方法
--basic                                使用HTTP基本验证
-B/--use-ascii                      使用ASCII文本传输
-d/--data <data>                  HTTP POST方式传送数据
--data-ascii <data>            以ascii的方式post数据
--data-binary <data>          以二进制的方式post数据
--negotiate                          使用HTTP身份验证
--digest                        使用数字身份验证
--disable-eprt                  禁止使用EPRT或LPRT
--disable-epsv                  禁止使用EPSV
--egd-file <file>              为随机数据(SSL)设置EGD socket路径
--tcp-nodelay                  使用TCP_NODELAY选项
-E/--cert <cert[:passwd]>      客户端证书文件和密码 (SSL)
--cert-type <type>              证书文件类型 (DER/PEM/ENG) (SSL)
--key <key>                    私钥文件名 (SSL)
--key-type <type>              私钥文件类型 (DER/PEM/ENG) (SSL)
--pass  <pass>                  私钥密码 (SSL)
--engine <eng>                  加密引擎使用 (SSL). "--engine list" for list
--cacert <file>                CA证书 (SSL)
--capath <directory>            CA目   (made using c_rehash) to verify peer against (SSL)
--ciphers <list>                SSL密码
--compressed                    要求返回是压缩的形势 (using deflate or gzip)
--connect-timeout <seconds>    设置最大请求时间
--create-dirs                  建立本地目录的目录层次结构
--crlf                          上传是把LF转变成CRLF
--ftp-create-dirs              如果远程目录不存在,创建远程目录
--ftp-method [multicwd/nocwd/singlecwd]    控制CWD的使用
--ftp-pasv                      使用 PASV/EPSV 代替端口
--ftp-skip-pasv-ip              使用PASV的时候,忽略该IP地址
--ftp-ssl                      尝试用 SSL/TLS 来进行ftp数据传输
--ftp-ssl-reqd                  要求用 SSL/TLS 来进行ftp数据传输
-F/--form <name=content>        模拟http表单提交数据
-form-string <name=string>      模拟http表单提交数据
-g/--globoff                    禁用网址序列和范围使用{}和[]
-G/--get                        以get的方式来发送数据
-h/--help                      帮助
-H/--header <line>              自定义头信息传递给服务器
--ignore-content-length        忽略的HTTP头信息的长度
-i/--include                    输出时包括protocol头信息
-I/--head                      只显示文档信息
-j/--junk-session-cookies      读取文件时忽略session cookie
--interface <interface>        使用指定网络接口/地址
--krb4 <level>                  使用指定安全级别的krb4
-k/--insecure                  允许不使用证书到SSL站点
-K/--config                    指定的配置文件读取
-l/--list-only                  列出ftp目录下的文件名称
--limit-rate <rate>            设置传输速度
--local-port<NUM>              强制使用本地端口号
-m/--max-time <seconds>        设置最大传输时间
--max-redirs <num>              设置最大读取的目录数
--max-filesize <bytes>          设置最大下载的文件总量
-M/--manual                    显示全手动
-n/--netrc                      从netrc文件中读取用户名和密码
--netrc-optional                使用 .netrc 或者 URL来覆盖-n
--ntlm                          使用 HTTP NTLM 身份验证
-N/--no-buffer                  禁用缓冲输出
-p/--proxytunnel                使用HTTP代理
--proxy-anyauth                选择任一代理身份验证方法
--proxy-basic                  在代理上使用基本身份验证
--proxy-digest                  在代理上使用数字身份验证
--proxy-ntlm                    在代理上使用ntlm身份验证
-P/--ftp-port <address>        使用端口地址,而不是使用PASV
-Q/--quote <cmd>                文件传输前,发送命令到服务器
--range-file                    读取(SSL)的随机文件
-R/--remote-time                在本地生成文件时,保留远程文件时间
--retry <num>                  传输出现问题时,重试的次数
--retry-delay <seconds>        传输出现问题时,设置重试间隔时间
--retry-max-time <seconds>      传输出现问题时,设置最大重试时间
-S/--show-error                显示错误
--socks4 <host[:port]>          用socks4代理给定主机和端口
--socks5 <host[:port]>          用socks5代理给定主机和端口
-t/--telnet-option <OPT=val>    Telnet选项设置
--trace <file>                  对指定文件进行debug
--trace-ascii <file>            Like --跟踪但没有hex输出
--trace-time                    跟踪/详细输出时,添加时间戳
--url <URL>                    Spet URL to work with
-U/--proxy-user <user[:password]>  设置代理用户名和密码
-V/--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X/--request <command>          指定什么命令
-y/--speed-time                放弃限速所要的时间。默认为30
-Y/--speed-limit                停止传输速度的限制,速度时间'秒
-z/--time-cond                  传送时间设置
-0/--http1.0                    使用HTTP 1.0
-1/--tlsv1                      使用TLSv1(SSL)
-2/--sslv2                      使用SSLv2的(SSL)
-3/--sslv3                      使用的SSLv3(SSL)
--3p-quote                      like -Q for the source URL for 3rd party transfer
--3p-url                        使用url,进行第三方传送
--3p-user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第三方传送
-4/--ipv4                      使用IP4
-6/--ipv6                      使用IP6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开发是用不到这些的吧

网友B:
Linux curl命令具体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C:
用时间长了,才能记得住,感觉

网友D:
挺好,就是有点多~

网友E:
学习了,还是要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