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馈

楼主:
虚空造了个图,请教一下大佬,在Q1关断的时候,FB是突变到24V还是保持12V?

网友A(点评):
根据L1的Q值,是24v的10~14倍

网友A(点评):
XH2596不允许输入24v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R1的阻值能让MOS管开通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去油香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电容在那,应该不会变那么大吧

楼主(2022-03-21):
不会是36吧

网友A:
2596为降压型dc/dc,硬做成升压型后果自负,哈哈

网友C:
果然够虚空,看不出能正常,也不知道你需要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样;
硬要按图分析的话,静态,电感两边电压相等。

网友C:
如果说Q1前一时刻是导通的,关断瞬间,FB的电压是:C2两端电压+D1导通电压+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够虚空,看不出能正常,也不知道你需要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样;
硬要按图分析的话,静态,电感两边电压相 ...

假如初始状态Q1导通,RL,C1,C2的电压12v,
然后Q1关断,RL两端电压被电容稳定还是12v,但FB的电位应该是多少?

网友D:
一个BUCK,接成这样是要做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