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1单片机学习笔记(5)——去耦电容的相关知识介绍

楼主(2022-03-21):
AD, AC, ge, pc, sd
①去耦电容的应用背景——电磁干扰EMI

现实生活中的电磁干扰种类很多,包括静电放电ESD、快速瞬间群脉冲EFT、浪涌Surge等等。电磁干扰是我们在电路分析和设计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比如一个简单的静电放电,我们用手能够感觉到的静电,可能已经达到3KV以上了,如果能够用眼睛看到,那至少是5KV以上了,虽然电压很高,但是持续的时间非常短,能量很小,因此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是对于半导体器件就不一样了,一旦瞬间电压过高,就可能造成器件的损坏,对电路进行破坏。基于电磁干扰的相关问题,就诞生了电磁兼容EMC这个名词。电磁兼容在设计电路、PCB画板布局中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重视。

②去耦电容的应用
上图是51单片机开发板的USB接口电路(左)和供电电路(右)。
在USB接口电路中,过了保险丝F1后,接了一个470uF的电容C16;在供电电路中,经过开关后,接了一个100uF的电容C19。这两个大电容的作用就是去耦(耦可以理解为噪声或者波动)

分析:容值比较大的电容,理论上可以理解成水缸或者水池子,同时,我们可以直接把电流理解成水流,这样就更容易明白去耦电容的作用。

(1)缓冲作用。当电路上电的瞬间,电流从电源处流向各个元器件的时候,不稳定,容易冲击电子器件,对电子器件造成破坏。加上一个大电容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电容有充放电的性质)。打个比方,我们直接用水龙头的水浇地,容易冲坏花花草草。我们只需要在水龙头处加个水缸,水龙头里面的水就会流到水缸里面去,当水缸里的水满了过后就会慢慢溢出,缓慢地流进草地,这样就不会冲坏花草,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2)稳定作用。在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中,后级电子器件的功率大小往往都不一样,并且器件正常工作的时候,所需电流的大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后级有个器件还没有工作的时候,电流消耗是 100mA,突然它参与工作了,电流猛的增大到了 150mA,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水缸的话,电路中的电压(水位)就会直接突然下降,比如我们的 5V 电压突然降低到 3V了。而我们系统中有些电子元器件,必须高于一定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电压太低就直接不工作了,这个时候水缸就必不可少了。电容会在这个时候把存储在里边的电量(相当于水缸里的水)释放一下,稳定电压,当然,随后前级的电流会及时把水缸充满的。

③去耦电容的选择
去耦电容可以使我们的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相对稳定,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常见的去耦电容有铝电解电容、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如下图:

铝电解电容: 优点是有极性、容量大、能够耐受大的脉动电流;缺点是容量误差大、泄露电流大、损耗大、高频特性不好;应用场合为电源滤波、低频耦合、低频去耦、低频旁路等。
钽电容: 优点是漏电流极小、贮存性良好、寿命长、容量误差小、体积小、稳定性好、高频特性好;缺点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解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应用场合为电源滤波、去耦、交流旁路等。
陶瓷电容: 优点是电容容量具有稳定性、适用于长期工作可靠性;缺点是容量比较小;应用场合为耦合、滤波、去耦、振荡、消除高频干扰等。
(电容的选取第一是看耐压值,第二是看电容容值,这就需要一定的电路设计经验了)

④供电电路中C10电容的分析

电容 C10,它容值较小,是 0.1uF,也就是 100nF,是用来滤除高频信号干扰的。比如 ESD, EFT 等。我们学过电容的特性——可以通交流隔直流,但是电容的参数对不同频率段的干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个 100nF 的电容,是我们的前辈根据干扰的频率段,根据板子的参数,根据电容本身的参数所总结出来的一个值,是一个经验值。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在电源处要加一个0.1uF的高频去耦电容,不需要再去计算和考量太多。
在电路中需要较大电流供给的器件附近,通常都会加一个大电容,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而在所有的 IC 器件的 VCC 和 GND 之间,都会放一个 0.1uF 的高频去耦电容,滤除高频信号的干扰,特别在PCB布板的时候,这个 0.1uF 电容要尽可能的靠近 IC,尽量很顺利的与这个 IC 的 VCC 和 GND 连到一起。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知识点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