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系列芯片烧录仿真常见问题

楼主(2022-03-21):
APM32F103系列芯片基于Cortx M3内核,主频为96M,管脚最多可达144,flash最高可达512K,可兼容替代竞品,并且无专利冲突,可出口海外。下面为常见的烧录以及仿真问题
1.无法仿真:使用keil进行连接,在Options-Debug-USE对应的Debugger后的Settings里看下是否可以识别到芯片id,如果无法识别的话,主要可从以下几个地方排查
(1)检查swd线长是否过长,建议控制在10cm以下。
(2)检查通信速率,如无法连接可以先尝试降低,可降低至100k左右连接。
(3)按下板子上的Reset不松进行识别,如可以识别到的话可能为swd接口复用/芯片内部有低功耗代码等问题,将芯片内部程序擦除即可
2. 可以识别到芯片但是无法正常工作
(1)boot管脚是否为悬空,如果悬空需要10k接地
(2)vdd管脚是否接好以及是否稳定,否则会影响正常工作以及仿真
3.可以正常仿真以及下载,无法使用脱机烧录器进行下载
(1)针对于不同第三方烧录器厂商,对于我司支持的芯片型号不同,在线仿真部分jlink、stlink、ulink等可以兼容使用,离线下载器需检查第三方烧录器厂商适配情况,可以使用我司原厂烧录器进行烧录或者推荐的第三方烧录器。
上面所讲情况APM32F103/F030/E103/F407等系列均可参考,如遇其他情况也可在下面补充,也可直接询问我司fae以及代理商fae进行解答。

网友A:
感谢分享,感谢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B:
能够提供图片,以和说明详细现象?

网友C(2022-04-24):
掉坑里了,jlink烧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坑里了,jlink烧录不了

具体什么问题?报什么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