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1单片机学习笔记(11)——Keil编译优化选项修改

楼主(2022-03-23):
AD, AC, TI, IO, CD
当我们使用Keil进行debug调试时,程序中有的位置可以设置断点,有的地方不可以设置断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Keil 软件本身具备程序优化的功能,如果想在所有的代码位置都能设置断点,可以在工程选项里把优化等级设置为 0,就是告诉 Keil 不要进行优化。具体优化选项修改方法如下:
进入【Options for Target…】选中【C51】选项卡,通过修改Code OptOptimization就可以修改优化配置。

优化设置说明:
0:不优化,用于调试代码。调试代码过程中如果出现代码行不能设置断点,将优化设置为等级0就可以解决;
1-9:部分优化;
default:默认优化配置。

网友A:
一般我都是默认,或者选择不优化。除非空间不够了。

网友B:
基本默认,很少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