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CCL7移植DAPLink

楼主(2022-03-21):
想利用N32G452CCL7做板载DAPLink,给板上的N32G455做调试器,看了DAPLink的源码文档,编译下载DAPLink已经支持的HIC是没问题的,但是如何移植到N32上还是没有头绪,不知道哪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A:
18664907246有技术问题,随时电话交流

网友B:
在GitHub上看看吧,我觉得上面有移植的方法

网友B:
你先移植到ST上,然后感觉熟悉了,就可以移植到N32上了

网友C:
其实可以用沁恒的做DAPLINK更便宜

网友D:
你找国民的技术支持,跟他们聊聊看

网友E:
一般都是先看看源码,然后正常移植就行了,网上也有移植到ST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国民的技术支持,跟他们聊聊看

技术支持提供了NS-Link的Bin文件,经测试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源代码是不提供的,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用沁恒的做DAPLINK更便宜

没有用过这家芯片,有推荐吗?

网友F:
我们评估板都有一个板载的NS-LINK支持DAP调试下载,使用的也是N32G452CCL7,可以看开发资料里的硬件评估板原理图部分,另外可以联系我们FAE可以提供NS-Link的bin文件,感谢对国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