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关于FPU打开后,浮点数存储和读取进入非法中断问题

楼主(2022-03-21):
GD32F407关于FPU打开后,浮点数存储和读取进入非法中断问题

GD32F407ZGT6和STM32F407ZGT6带有FPU功能,但最近发现浮点数读写问题,很头疼,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uint8 buf[100];
float p = (float)&buf[1];
*p = 500; // 带FPU进入硬件非法中断,关闭正常赋值

如上仅限浮点处理,至于Uint32其他类型没影响。浮点指针首地址如果不能被4整除就会出去读写异常,如果buf从0开始取没问题,或者buf定义成float、uint32也可以。最终发现是FPU打开后,浮点处理的指针数据不能被4整除导致的。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float p = (float)&buf[1];
这条编译会报错的,把地址赋值给float类型变量,你这个写法感觉很别扭,一定要这么写吗
float型指针,必须要4字节对齐

网友B:
这语句咋看的这么不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