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解决USB虚拟串口驱动识别问题

楼主(2022-03-21):
找到了个解决方式存在这。

楼主:
GD官方提供的usb虚拟串口驱动
1、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百度网盘地址
提取码:01bd

2、官方下载

兆易官方下载地址
安装教程
因为win7和win10的不太一样,win10直接安装驱动就可以识别虚拟串口了,但是在win7上不行,还需要手动选择驱动,如果你电脑默认是检查数字签名的,那么你还要手动禁止数字签名,因为win10安装比较简单,这里直接说一下win7上安装的教程。

1、首先根据电脑位数(32位还是64位)选择对应的驱动进行安装。
2、安装完成后电脑接上GD32的USB虚拟串口,电脑“设备管理器”会弹出未识别设备。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het、」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7846927/article/details/106425414

楼主:
3、选择驱动,双击设备->更新驱动程序->选择刚刚安装的驱动。

楼主:
4、到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电脑已经禁止强制数字签名的,那就安装成功了;另外一种是没有禁止的,那可能会安装不成功,那就要手动禁止一下才行。
方法:

重启在加载**前连续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这样就ok了,如果重启后还是识别不了设备那么重新按【方法3】再次选择安装一下驱动即可。

网友A:
还有这操作?
最后一贴揭秘答案

网友B:
win7操作有点复杂,开发人员无所谓,要求最终用户这么做有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