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系列教程之一,搭建简洁template模板

楼主:
一、实验环境1.编译器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 :Keil MDK 5.22
系统环境 :Windows 10 专业版 1706
OS内部版本 :16299.125

PS:不必过于纠结集成开发环境的版本问题,最开始我在学习stm32时候,使用的是Keil4(一个蓝色的图标,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开发环境只会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作量,但决定不了程序的核心,要想写出算法严谨、结构紧凑的程序,还得靠自己不断取学习和练习。

这里列举我这里的程序运行环境的参数,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程序能够执行,是离不开硬件的,无论嵌入式还是纯软的程序,日后出现问题,大家在论坛或者贴吧提问题时,带上自己的硬件环境,方便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楼主(2022-03-21):
2.硬件环境:
使用STM32F407VE最小系统板;

PS:大家只有手中有一块STM32F4的单片机板子即可,我个人并不是很建议大家初学就去买某点某原子或者某火的开发板,我承认他们的产品算的上业界良心,但是,如果大家想真心吃透单片机的核心,建议还是离他们远一点,亲自动手才是学嵌入式的正确道路。

楼主:
二、文件组织方式
如果大家有学过51单片机,毫无疑问,大家一定用过keil 4去搭建一个project,然后添加main.c函数,随着代码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复杂度增加,使用模块化编程,添加.h文件,相互包含。

所有的学习路线都是正确的,因为51单片机过于简单(指的外设简单、寄存器简单),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写一个启动文件,控制程序的执行过程(如从0000H处启动后,一个LJMP跳转到MAIN处执行用户程序,不好意思,这里稍微扯到了51的汇编代码,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STM32则不一样,实际上包括NXP(原Freescale)的K60、XS128等等,这些单片机都是使用的ARM的内核,实际上不只单片机,ARM架构垄断了几乎真个移动端市场,大家用的手机,不管苹果三星,还是华为小米,没买一部,都有一定量的钱流入ARM公司。

PS:是不是很乱,一会一个ARM,那么ARM到底是什么?
(1).一个公司,名字是Advanced RISC Machine;
(2).ARM公司开发的处理器,分为A-高端应用方向、R-实时性方向、M-低端控制方向;
(3).ARM公司早期提出的架构,现在改为Corte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文件组织方式
如果大家有学过51单片机,毫无疑问,大家一定用过keil 4去搭建一个project,然后添加main ...

科普的很好,尽快更新啊,大佬

网友B:
楼主继续,已经坐好了!

网友C(2022-11-17):
Keil MDK 5.22建工程时没有STM32F407怎么办

网友D:
keil stm32f407工程环境搭建教程有吗

网友E:
stm32f407库文件怎么添加到keil里

网友F(2023-12-0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G: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H: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H: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I: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J: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K: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L: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M: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N: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