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 HC32L110 低功耗

楼主(2022-03-22):
#申请原创# #21ic问答#
    求助各位高手大神!!我用3.3伏电池供电,使用HC32L110  低功耗模式,    涉及功能模块 :   低功耗计数器、低功耗串口  、4路按键   ,没有外置晶振 。
    功能:定时器定时每100毫米读取按键端口状态,有发生改变则通过低功耗串口发送出去,主机那边收到后会回复收到信息。
   目前 先调试的低功耗串口,用的P25和P26  ,使用的官方例程,(在main开始加了
  //RCL   38.4K
    Clk_SetRCLFreq(ClkFreq38_4K);
    Clk_SwitchTo(ClkRCL);
    u32Val = Clk_GetHClkFreq();)
  在 while(1) 括号里的地方加了串口返回    串口返回翻到if外就可以一直收到数据,加了判断后,网串口发 0x550x440x330x220x11串口没有返回。
if((u8RxData[0] == 0x55)&&(u8RxData[1] == 0x44)&&(u8RxData[2] == 0x33)&&(u8RxData[3] == 0x22)&&(u8RxData[4] == 0x11))
       {
            u8RxCnt = 0;
           LPUart_SendData(0x66);
//            Gpio_SetIO(0,3,0);
       }

   只能从串口发送出来数据,进不了接收中断。
    有一下几点疑问:
   1、 LPUART是不是必须在 低功耗模式下才能进中断,我目前没有用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语句。
   2、是要有全局开中断的语句吗?
   3、官方有没有寄存器操作的例程 。

网友A:
反正我官网的例程跑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好了,好了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哈哈,官方的例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C:
官网的例子貌似没问题

网友(2022-08-02):
楼主可以给一下HC32L110的例程吗?我刚接触这款单片机,没有库文件,官网进不去了

网友D:
您可以去官网下载 如果不行 可以加一下QQ1593449604 让代理商发给您

网友E:
官网例程一般问题不大,可以问问支持

网友F(2022-09-03):
直接跑例程呢??

网友G(2022-10-03):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H:
有没可能是你加的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1. Clk_SetRCLFreq(ClkFreq38_4K);
  2. Clk_SwitchTo(ClkRCL);
  3. u32Val = Clk_GetHClkFreq();

把上面那一段代码删了试试看?

网友I:
跑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