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基于STM32F105移植极海E103&F103 CAN2——(一)移植流程

楼主(2022-03-22):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产品介绍
APM32F103xC系列(如F103RC/VC)、以及APM32E103xE(E103RE/VE/ZE)系列产品,相较于市面常见的F103系列产品,新增了CAN2资源。对于一些汽车前装、后装的应用来说,可以用来移植替换原有方案上的Sxx32F105(如果只是用到了双CAN资源,并不需要F105的USB OTG功能)。
测试条件
1、基于Keil MDK 5.29 + Segger Jlink(ST-Link也可以)
2、调试终端客户提供的测试代码(基于STM32F105标准库,移植PM32后CAN2异常)

移植流程:
1、修改工程宏定义(从STM32F10X_CL改成STM32F10X_HD)。
因极海F103、E103系列也是只是对标竞品的F103系列资源,只是在103的基础上增设了CAN2的外设功能。
2、使用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作下述对应修改)、并在stm32f10x.h中做相应CAN2中断向量号的修改。(具体差异,可参考《APM32F103xC_CAN2使用说明》)

3、CAN_FilterInit()、CAN_ConfigFilter()函数优化——
原STM32F105的CAN1&CAN2 内部有0~27 总共28个filter使用,但极海103系列的双CAN“只有0~13” 14个filter。(注意:可以理解为极海的CAN1/CAN2各有其专属14个filter
重点:原ST标准库中,CAN_FilterInit()“只做了CAN1的filter配置”(为什么ST平台可以这样?为什么这里打了双引号?后续**会专门说明),在APM32平台上配置,需要单独对CAN1和CAN2要用到的filter做配置。所以,需要把标准库里的CAN_FilterInit()函数进行封装修改,进行传参CANx指定需要配置的是CAN1,还是CAN2。(当然,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的方式进行代码修改~)

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也要对应修改~

二次调用、封装CAN_FilterInit()的函数接口,也要做对应修改。

4、注意,对应的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也需要跟启动文件.s中的对应。否则会导致中断响应出错、CAN2接收中断无法进入等异常。

结语
修改前后的测试代码,以及文中提及的参考文档,都放到下述附件中,以供各位参考。
大伙也可以在极海官网www.geehy.com下载官方的SDK,参考极海官方对CAN2的配置。

网友A:
膜拜大神

网友B:
我也来摩拜大神

网友C:
厉害厉害 玩国产的都这么认真吗

网友D(2022-05-26):
安装大神的方法,CAN2用回环模式发送正常,但是正常模式,CAN盒收不到,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大神的方法,CAN2用回环模式发送正常,但是正常模式,CAN盒收不到,是为啥呢 ...

CAN波特率配对了么,跟CAN盒能对上不?
可以发你工程代码我们看看

楼主:
补充:“....使用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作下述对应修改)、并在stm32f10x.h中做相应CAN2中断向量号的修改。”
...\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10x\startup\arm  已经改好的.s启动文件在附件工程的这个路径下,注意看自己的keil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没把这个包含上,或者用到其他路径下的.s,从而看起来“工程的xxx.s没有修改添加中断向量”

自己调配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N波特率配对了么,跟CAN盒能对上不?
可以发你工程代码我们看看

通信设置和CAN1是一样的,波特率也是一样的,但是CAN1可以,CAN2不行,代码要怎么给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信设置和CAN1是一样的,波特率也是一样的,但是CAN1可以,CAN2不行,代码要怎么给你呢
...

完整的例程工程压缩,附件放到这。还有你现在用的是我们APM32F103么。你可以试下我们F103 SDK的双CAN例程,极海官网www.geehy.com

网友D:
项目代码,例程我也看了,也是一样的,CAN2正常发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代码,例程我也看了,也是一样的,CAN2正常发送不行

搞定了,就改2个地方。
1、CAN2的IO remap你用错了
2、CAN2的filter资源,注意用0~13,不用用14往后的filter号。跟STM32F105不一样。详情看我CAN2系列**的第(二)篇

网友D:
非常感谢,目前来看是可以发送了

网友E:
这个可以有。

网友F:
单片机兼容性越好,越简单呢。

网友G:
极海E103和f105兼容吗?

APM32E103xCxE,或者F103xC都支持双路CAN。如果原来用F105,没用到USB-Host功能,只需要双路CAN,那是可以考虑下APM32的103产品。CAN2只需要做文章描述的对应修改

网友H(2022-09-07):
E103和F103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最大的通信频率是多少

网友I:
CAN2有什么要求

网友J:
这个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K:
单片机兼容性越好,越简单

网友L(2022-11-04):
最大的通信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大的通信频率是多少?

芯片支持的CAN通信波特率最大1Mbps

网友M:
为什么不使用APM32F105?

网友N:
这个代码不是兼容的吗?

网友O(2023-01-05):
双CAN的话,可用性更高。

楼主(2023-02-09):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使用APM32F105?

APM32F105发布得比较晚,带双CAN和USB OTG。F103xC和E103xE发布得相对早些,客户基数大,前期需要用到双CAN的客户群可以先选这些系列的芯片。

网友I:
最大 通信距离是多少?

网友P:
需要移植什么通信协议吗

网友Q:
极海E103的兼容性真好。

网友R:
这个can接口有几个?

网友S:
是否支持can通信的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