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的运行速度和时钟的哪部分有关系?

楼主(2022-03-22):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又来请教大家,因为我把公司程序从ST移植到GD,现在还剩下一个业务程序无法通过,怀疑是GD执行速度过快的原因(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之前查询的移植攻略),所以查了SYS,HCLK,PCLK1,PCLK2四个时钟,ST和GD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肯定和时钟有关系,所以想知道代码的运行速度到底是基于哪个时钟?

网友A:
CPU内核的时钟是从HCLK过来的,代码运行的速度不仅和时钟有关,还和FLASH的读取速度有关,不同芯片厂家的FLASH读写速度也不一样。GD的MCU有不少型号都有FLASH前多少KB空间取指令零等待的特性,所以速度比较快,ST也有这种特性,但是ST的STM32F103是没有这个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内核的时钟是从HCLK过来的,代码运行的速度不仅和时钟有关,还和FLASH的读取速度有关,不同芯片厂家的FL ...

谢谢

网友B:
代码还怕跑快了, 要加几个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