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超频这块,除了直接拉高PLL倍数之外,还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3-22):
APM32F103超频这块,除了直接拉高PLL倍数之外,还要注意什么?请教大神

网友A:
在得到答复前可以自己试一试

网友B: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C: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自己超频以后,对于Flash等待周期的修改,一般flash等待周期与主频是有对应关系的;再有就是超频以后,我们的系统能否稳定工作在全温全压范围内呢?最后,可能就是在稳定工作的前提下,系统功耗,需要评估一下,在不在自己的接受范围内,胡乱一说,希望楼主采纳,嘿嘿

网友:
主频和flash 等待周期 对应 ,72Mhz 以上的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APM32F103 正常工作最高96Mhz。

网友D:
超频首先考虑的是FLASH的读速度。通常是FLASH等待周期要往向调,你可以认为超频后的主频太快,FLASH不够快,要延时来匹配一下。FLASH等待周期越大,指令执行速度又会下降,所以超频后的执行速度还要实测一下(至少不是线性提高的)。

网友E:
除FLASH相关的配置外,还需要留意一些外设的时钟频率限制,如果SPI的时钟频率过快,超过参考手册的上限频率,可能会出现通信异常

网友F:
1、实现超频
除了配置PLL外,还需注意依据规格书配置Flash等待周期参数。

2、实现超频后,对外设的影响
外设是挂在AHB、ABP总线上的,实现超频后,如果按照默认代码的频系数,
对应的外设频率也会提高。
(1)USB
如果有用到USB,注意超频后通过配置分频系数保证USB的频率为48MHz。
(2)Timer
注意对Timer的时基单元、死区时间时的影响,对输出的PWM的周期的影响。
(3)ADC
如果超频后,ADC的工作频率超过14MHz,有可能会降低其精度,注意ADC的降频
(4)其它的外设注意最高工作频率、通信速率的限制,以保证工作可靠。
(5)会增大运行模式、sleep模式的功耗
3、软件延时
超频时,会影响软件延时的时间,对时序要求要高的场景有用到软件延时时,得注意对时序的影响。

4、不建议超频应用,尤其是在高温且对产品可靠性要求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G:
超频后需要增加FLASH的等待周期,需要查看时钟树匹配相关外设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