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过孔一般能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2022-03-22):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0.254的孔0.5A
0.508的孔1A

网友A:
不过一般建议0.5A 电流 至少2-3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一般建议0.5A 电流 至少2-3过孔

我要走5A电流

网友B:
5A的电流算啥,100A的电流也能通过,一大堆过孔排起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的电流算啥,100A的电流也能通过,一大堆过孔排起来呗。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的电流算啥,100A的电流也能通过,一大堆过孔排起来呗。

你这是一个什么电路板

网友A:
空间够 线宽5-10mm 小于5mm 露铜 加锡也可以
过孔0.5/1MM 5-10个

网友C:
通流能力和铜箔的截面积(也就是厚度和宽度)成正比关系,根据过孔的直径和板厚可以计算出过孔的圆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 线宽5-10mm 小于5mm 露铜 加锡也可以
过孔0.5/1MM 5-10个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流能力和铜箔的截面积(也就是厚度和宽度)成正比关系,根据过孔的直径和板厚可以计算出过孔的圆周面积。 ...

这是精密计算啊

网友D:
这个得看你是希望通过某个电流时不会烧毁损坏,还是希望通过某个电流时的压降低于多少;
也许通过10A电流时,只是过孔处温升30°,压降50mV,那你说这是不是能通过?

网友E:
这个可PCB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F:
涉及到电流功率什么的,温度就得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看你是希望通过某个电流时不会烧毁损坏,还是希望通过某个电流时的压降低于多少;
也许通过10A电流时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涉及到电流功率什么的,温度就得考虑了

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