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x4x6搭建开发环境、遇到问题及应对方法

楼主(2022-03-22):
#申请原创#
APM32F003x4x6搭建开发环境、遇到问题及应对方法

(论坛显示图片限制,具体图片见附件)
1 概述该文档记录了自己如何搭建APM32F003x4x6的开发环境、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2 硬件资源
公司官网网址:https://www.geehy.com/
在公司官网下载APM32F003F6 MINI开发版使用说明书和APM32F003F6 MINI开发板原理图。

3 软件资源
3.1 必备软件资源
公司官网网址:https://www.geehy.com/
在公司官网下载APM32F003的手册、固件库包以及SDK

3.2 开发环境搭建
1)  先安装好keil5、J-LINK驱动、以及APM32F00x_DFP Pack
2)  打开下载好的APM32F00x_SDK,选择GPIO例程,打开工程
3)  编译工程,必须0 error
4)  J-LINK配置:点击魔术棒,出来一个菜单,选择Debug,然后选择J-LINK/J-TRACE Cortex ,点击后面settings按钮,进行配置
5)  下载程序
6)  现象:LED1亮,按压RESET按钮,LED2和LED3将轮流闪烁
注意:必须将J1、J2短接,否则电路是断开的,灯不会亮。

4  烧录中遇到的问题
4.1 显示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0+”错误
原因和解决方法:
原因:Keil配置有问题
解决方法:配置flashdownload,点击add,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型号

4.2 显示No J-Link found, Flash Download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错误
原因和解决方法:
原因:
1、未安装J-Link驱动
2、芯片未上电

解决方法:
1、安装驱动
2、点击魔术棒,选择debug,点击setting,检查是否出现下图所示情况,如果安装了驱动还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检查芯片是否有插电

4.3 显示ULINKpro Device found, Flash Download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错误
原因和解决方法:
原因:Keil配置出错,选择的仿真器和使用的不一致
解决方法:选择自己使用的仿真器

网友A:
有截图说明,有助于快速上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