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

楼主:
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坛友能讲讲?为什么不是102  103或者其他的容值?

网友A(2022-03-23):
先讲讲你的理解,最好能先焊几个不同容量的实验一下;
这样我也能捡点现成的

网友B:
因为大部分人的电路都要求在几MHz的频率段即可,而104就是在几MHz的频段进行退耦或滤波。
如果你做得比较多RF电路,就会发现,用得多的不是104.

网友C:
一般来说 大容量的电容 它的转折频率 f0 低 小容量的电容 它的转折频率 f0 高。 所以高频小容量电容 与低频大容量电容可以互补 共同作用在我们的电源滤波当中 实际电路中并联不同类型的电容 可以实现全频范围内的滤波 多个电容并联滤波 原则上应该相差至少10倍 一般为100倍

网友D:
一般的规则是那样    频率高了以后就不一定了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个FPGA当时利用PCB叠层的寄生电容做退耦合的,好像也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大部分人的电路都要求在几MHz的频率段即可,而104就是在几MHz的频段进行退耦或滤波。
如果你做得比较多 ...

截止频率=1/2πRC? MHZ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对应104,1M?还有一个未知数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止频率=1/2πRC? MHZ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对应104,1M?还有一个未知数R

电容除了C,还有ESR(等效串联电阻)和ESL(等效串联电感),当频率升高,ESL开始显著,频率再高,则电容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