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录一直出错

楼主(2022-03-22):
今天刚拿来wchlink,下载程序一直报错,请教各位是不是线接错了,还得其他什么问题

楼主:
芯片是ch32v103,

网友A:
您好,该现象表示WCH-Link未能读取到芯片状态,可参考WCH-Link使用手册排查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该现象表示WCH-Link未能读取到芯片状态,可参考WCH-Link使用手册排查此类问题:
...

谢谢

网友B:
正常就连4条线,5V(或者3.3V) GND   SWCLK  SWDIO,我看楼主都连了5条,是不是多一条了,另外板子上面有标明的SW接口的,直接连接就可以了,一般都会下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