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求教一下这个电路的系统截止频率怎么计算的?谢谢

楼主(2022-03-22):
如题,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截止频率怎么计算的?
感谢哈

网友A:
计算比较麻烦,得把完整的传递函数列出来。
感觉我算出来, 找个仿真软件仿一下,就出来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咋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比较麻烦,得把完整的传递函数列出来。
感觉我算出来, 找个仿真软件仿一下,就出来 ...

我想知道咋算呢?这个是一道面试题唉  我没做出来

网友B:
以前看了全差分运放德datasheet有个增益的公式:

网友B:
单端与差分运放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端与差分运放比较

前辈,这是哪本书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咋算呢?这个是一道面试题唉  我没做出来

我也不会算,敢问啥职位,要算这个IC的设计岗么

@6688hyc :是要计算出来具体数值么,学过的计算应该也还行
不是的 硬件工程师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这是哪本书上的

datasheet上找的,以前看过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与差分运放比较

看着像是单极点低通滤波器

网友D:
传递函数:
H(s) = -(R80 / R84) / (1 + s R80 * C32)

直流增益:
R80 / R84 = 15K / 1.87K = 8 (倍)

截止频率:
fc = 1 / (2 * pi * R80 * C32) = 1 / (2 * pi * 15K * 47p) = 226 KHz

太棒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与差分运放比较

请问一下 这个图片来至哪一本书?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咋算呢?这个是一道面试题唉  我没做出来

写传递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与差分运放比较

wp (欧米伽P)是截至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