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XMC驱动PC卡/CF卡

楼主:
AT32 XMC驱动PC卡/CF卡

1、引脚定义
PC界面卡典型的引脚定义如下表:
XMC_NCE4_2:用于指示对通用空间的操作宽度是8bit/16bit。高电平为8bit,低电平为16bit。
XMC_NREG:用于指示对I/O空间的操作宽度是8bit/16bit,作用类似通用空间的XMC_NCE4_2。高电平为8bit,低电平为16bit。
XMC_A[10:0]:地址线。此处的地址是扇区地址,而非byte地址。PC卡的读/写/擦除的最小单位是扇区。

引脚信号

方向
含义
XMC_NCE4_1
out
片选1(CE1)

XMC_NCE4_2

out
片选2(CE2)

XMC_A[10:0]

out
地址总线

XMC_NOE

out
通用及属性空间使用的输出使能信号

XMC_NWE

out
通用及属性空间使用的写使能信号

XMC_NIORD

out
I/O空间使用的输出使能信号

XMC_NIOWR

out
I/O空间使用的写使能信号

XMC_NREG

out
属性空间选择信号

XMC_D[15:0]

in/out
数据总线

XMC_CD

in
PC卡存在检测信号,高电平有效

XMC_NWAIT

               in
就绪/忙碌(R/B)信号

XMC_INTR

in
PC卡中断信号

2、PC/CF卡结构介绍
如下图32,PC卡/CF卡主要分闪存模块(FLASHModule)和内部控制器(Controller)两部分。
闪存模块:通常是NANDFLASH,组织结构类似与硬盘,分柱面/扇区/磁头等。
内部控制器:XMC实际是通过内部控制器的寄存器来操作闪存模块。例如,XMC向PC卡写命令是向内部控制器的命令寄存器写命令;XMC读/写数据是从内部控制器数据寄存器读/写数据。

3、PC Card/写时序

通用/属性/IO空间时序寄存器

名称
访问模式
含义
CMDHIZT/ATDHIZT/IOHIZT
存储器数据总线高阻时间
参考上图33
CMST/ATST/IOST
存储器建立时间
读写
参考上图33
CMWT/ATWT/IOWT
存储器等待时间
读写
参考上图33
CMHT/ATHT/IOHT
存储器保持时间
读写
参考上图33

表中未列出的bit请保持默认值。

4、通用空间/属性空间和IO空间
如下图34,PC Card界面分为3部分:通用空间、属性空间、I/O空间。
通用空间:用于数据读/写,命令发送等操作。在PC卡的MemoryMapped模式下使用。
I/O空间:用于数据读/写,命令发送等操作。在PC卡的I/O模式下使用。
属性空间:用于配置PC卡的模式(I/O Mapped,Memory Mapped,True IDE),reset PC卡等操作。
注:PC卡/CF卡通常包含3种操作模式:I/O Mapped,Memory Mapped,True IDE。AT32的XMC PC卡界面支持其中的I/O Mapped,Memory mapped模式。

网友A(2022-03-23):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