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器

楼主(2022-03-22):
去年夏天,小区部分邻居因变压器故障,家供电220V变380V,烧毁一些家电……我就想,是否可做个小装置,当供电220V时正常运行,当供电220V变380V时切断供电……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通断,不知大家说可行吗?市面有买类似产品吗?

网友A:
不符合实际
没有的

网友B:
反应速度,长期功耗,N多年半辈子不出一次这样的故障……

网友C:
这种保护器市面上多的是,但一般都是用普通继电器做的,磁保持的也有

楼主:
大家说,用普通继电器做的反应速度能跟上吗?我想空开的保护速度确实保护了线路……

网友D:
市面上有欠压过压保护器(下限170V,上限270V),安装在入户总开关的后面。保护后(电压正常时)能自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