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两个参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22):
VDSS 最大漏-源电压  和  V(BR)DSS:漏-源击穿电压(破坏电压)
这两个电压怎么理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损坏和损坏的区别

能具体的说一下吗?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最大和最小的区别?

网友A:
VDSS 最大漏-源电压

在栅源短接,漏-源额定电压(VDSS)是指漏-源未发生雪崩击穿前所能施加的最大电压。根据温度的不同,实际雪崩击穿电压可能低于额定VDSS。

V(BR)DSS:漏-源击穿电压(破坏电压)

V(BR)DSS(有时候叫做VBDSS)是指在特定的温度和栅源短接情况下,流过漏极电流达到一个特定值时的漏源电压。这种情况下的漏源电压为雪崩击穿电压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