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需要低温-25工作

楼主(2022-03-23):
低温时,spi器件异常
示波器探头进低温箱,发现SPI时钟线有毛刺,LDO纹波也是乱的很,但这时的引线较长,不确定测量是否可靠。

临时解决,LDO 再加滤波,SPI时钟线加10pf电容

更改后,能恢复通信,但是反应慢,

不知各位高手,是否有经验可分享

网友A:
没用过,不好意思,路过帮顶

网友B:
时钟有杂波,低温恶化了

网友C:
什么意思,MCU不支持-25℃?

网友D:
进口国产MCU,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E(2022-05-06):
你要看看你的MCU是不是支持低温-25工作啊?

网友F:
正常LDO不应该有低温出现纹波的情况啊

网友G:
可以给电路板做加热处理,比如放个加热丝,做个恒温的

网友H:
你可能选型出问题了,正常MCU不会在-25工作出问题的,除非屏幕

网友I:
测量还可以吧,不过时钟线你家上拉是不是就行了啊?应该不用加电容

网友J:
这个速度慢我猜测可能是你的电容加的

网友K:
你的SPI走线怎么走的?还有线长大概多少

网友L:
其实LDO如果纹波大,怎么都不好解决,你换型号可行么?

网友M:
听你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你做个电路板恒温的话,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N:
平时在常温情况下没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O:
信号可能变形了,或者换个恒温晶振看看

网友P:
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