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芯片] 智能卡芯片是不是只针对口单位

楼主(2022-03-23):
这个是否为专属芯片,
有其他应用的可能性么

网友A:
想应用在什么场景呢,小版主可以给你评估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应用在什么场景呢,小版主可以给你评估一下哈

主要功耗低,能多低有多低
温度多是室温,低温的话也在零上

以简单计算为主,对外能有一个常规通信口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功耗低,能多低有多低
温度多是室温,低温的话也在零上

这些需求在发布的安全芯片简介中的很多芯片都可以满足的,可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型号https://bbs.21ic.com/icview-3173270-1-1.html

网友C:
现在智能卡芯片是不是就是CPU芯片啊?

网友D:
感觉这种一般是针对金融行业吧

网友E:
你可以看看金融方面,比如POS机器都是用的这种安全芯片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F:
智能卡至今不知道是啥

网友G:
智能卡好像就是银**之类的

网友H:
接口一般是SPI吧,或者是串口之类的

网友I:
你先选型,然后看产品手册就知道是什么接口了吧

网友J:
一般都是SPI的接口,这样方便通讯

网友K:
应用场合估计是对安全系数较高的地方吧

网友L:
一般银行可能会用到,这种好像还得授权,麻烦的很